[电机相关] 无刷直流电机与步进电机的控制思路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3-04-24):
刷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的控制思路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通常采用三相交错控制,通过改变三相电流的大小和方向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向。控制电机速度和方向的方法包括PWM调制、闭环控制和磁编码器反馈等。

步进电机控制的基本思路是将每一步转换为电机的一个固定位置,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驱动电机到每个位置。步进电机控制方法包括全步进、半步进、微步进等。

因此,虽然这两种电机的控制思路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具体的控制方法、控制器的设计和控制参数都是不同的。

楼主:
无刷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在控制思路、结构和使用场景等方面都有一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

都可以通过电子控制器进行精确控制;
电机的输出可以通过编码器或其他反馈机制进行闭环控制;
都需要驱动电路或驱动器来提供合适的电流和电压。
不同点:

结构不同:无刷直流电机通常由转子和定子两部分构成,步进电机则由转子、定子和步进驱动电路三部分组成;
转动方式不同:无刷直流电机是通过绕组在磁场中旋转来转动,步进电机是通过改变磁极方向实现旋转;
控制方式不同:无刷直流电机通常采用三相交错控制,步进电机则通过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驱动电机到每个位置;
运行特性不同:无刷直流电机转速可调范围广,但其启动力矩较小,步进电机的起步力矩较大,但转速范围较窄。
因此,根据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的不同,选择无刷直流电机或步进电机进行控制和驱动。

网友A:
区别主要就在于其脉冲驱动的形式(控制系统发出一个脉冲,就可以让步进电机转动一个角度)

网友B:
步进电机在控制的精度、速度变化范围、低速性能方面都不如传统的闭环控制的直流伺服电动机

网友C:
步进电机可以精确控制转角,而无刷电机不可以

网友D:
无刷电机一般用于发电、大功率拖动;步进电机一般用于需要精确定位的场合,比如机床上的刀具位移控制之类

网友E:
步进电机特别适合于机电一体话产品。

网友F:
无刷电机就是没电刷,生活中少见的是电动车电机,老式的电机都是有刷的,用来转变电流方向,启动快启动时力矩大,容易坏,修理也更容易

网友G(2023-11-30):
其实原理我认为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