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RT-Thread Studio进行低功耗 + RTC开发出错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3-04-24):
1、使用STM32F407ZG正点原子探索版,RT-Thread Studio 进行低功耗 + RTC开发。按照流程配置低功耗和RTC。出现以下问题点以及困惑。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问题1:F407没有低功耗定时器,即没有Lptimer,但是为啥在RT-Thread的驱动里面会有驱动文件 drv_lptim.c文件。
同时文件 drv_pm.c 里面会出现stm32l4_lptim 等字样,现在是F4芯片,为啥会出现l4字样。如下图所示。
问题2:在RT-Thread 的驱动文件 drv_rtc.c 文件中,有两个结构体 rt_rtc_ops 和 rt_rtc_dev_t 的定义无法找到,同时 函数 rt_hw_rtc_register() 也没有找到定义在哪里。对比其他RTC驱动,rt_hw_rtc_init 初始化函数里面多了 stm32_rtc_dev.ops = &stm32_rtc_ops;

网友A(2024-03-21):
检查RTC配置有否有误

网友B:
检查是否有任何与电源管理相关的代码或设置可能导致冲突或错误。

网友C:
估计有人写F4得驱动程序,把L4得给写上了。

网友D:
用不了低功耗定时器,用RTC定时器吧。

网友E:
RTThread底层说实话,看着确实有点绕。

网友F:
使用RT-Thread Studio的调试工具查看错误日志

网友G:
更新软件和库到最新版本

网友H:
RTC时实时钟有时候需要确认一下配置

网友I(2024-06-06):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J: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K: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L: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M: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N: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O: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P: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Q: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R: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