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tt的环形缓冲区读完就丢弃了?

楼主(2023-04-24):
请教大家,有这样的需求:

1、mcu ram缓冲区大小固定,每隔一段时间采集一个数据放到缓冲区,缓冲区满了覆盖写入,每个数据会对应一个编号;
2、可以通过编号判断是否在缓冲区有数据,并可以快速定位读出来;

rtt的环形缓冲区读完就丢弃了,而且是不能读取任意的位置,现在想到的方法就是: 搞一个数组当缓冲区,不断增加数据,记住缓冲区头和尾部对应的序号,满了就全部往前移动,但这种方法在缓冲区很大, 满了就得全部移动,这样的效率会不会太低?是否有其他思路实现?

网友A:
一般采用循环缓存的方式来解决

网友B:
你提到的环形缓冲区,因此如果要增加缓存的大小,只能通过扩大缓存的数据存储空间

网友C:
使用双缓冲区更有效

网友D:
如果要处理的数据量非常大单纯增加缓存大小并不是最好使的办法

网友E:
循环缓冲区就行,效率高

网友F:
while循环来不断读取数据

网友G:
写数据可以用一个else语句来判断是否需要扩展缓冲区

网友H:
可以考虑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和循环缓冲区两种技术

网友I:
需要注意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调整和优化操作

网友J:
需要考虑数据的编号方式和读写的顺序,以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和一致性

网友K(2023-05-25):
试一下内存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