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线程里调用rt_thread_self()打印线程名打印为空?

楼主:
使用RT-Thread的过程中发现常常进assert,发现是在某个线程调用mutex时挂死的,所以想在rt_thread_self里检测是从哪个线程进来的。
但打印出来有的时候是空值,why?
除了可以通过看thread->name,还有办法可以达到看当前是在哪个线程的目的吗?
void rt_assert_handler(const char *ex_string, const char *func,
                       rt_size_t line) {
  volatile char dummy = 0;
  if (rt_assert_hook == RT_NULL) {
#ifdef RT_USING_MODULE
    if (dlmodule_self()) {
      /* close assertion module */
      dlmodule_exit(-1);
    } else
#endif /*RT_USING_MODULE*/
    {
      rt_thread_t cur_thread = rt_thread_self();
      rt_kprintf(\"assertion thread: %s\\n\", cur_thread->name);
      //   rt_kprintf(\"(%s) assertion failed at function:%s, line number:%d \\n\",
      //              ex_string, func, line);
      while (dummy == 0)
        ;
    }
  } else {
    rt_assert_hook(ex_string, func, line);
  }
}
打印输出:

网友A(2024-06-06):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B: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C: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D: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E: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F:
一般PCB是V-CUT,

网友G: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H: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I: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J: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