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MCU的低功耗模式介绍

楼主(2023-04-24):
(无正文)

楼主:
1、低功耗模式
出于功耗需求的考虑HC32F103 系列芯片均设计有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分别为:
 睡眠模式
 停机模式
 待机模式
在默认情况下,当系统复位后芯片均为正常工作模式。当有功耗需求时,用户可
根据功耗需求、唤醒源、唤醒时间等方面综合考虑以选定最适合的低功耗模式;
各模式特性详见下表:

1.1 睡眠模式
进入睡眠模式:
根据据Cortex-M3 系统控制寄存器中SLEEPONEXIT 位的描述,有两种进入睡
眠模式的方式:
 Sleep-now:清除SLEEPONEXIT 位,执行WFI 或WFE 指令
MCU 就能立即进入睡眠模式。
 Sleep-on-exit: 如果SLEEPONEXIT 位置1 时,MCU 就需要从
最低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中返回后,才会进入睡眠模式。
退出睡眠模式:
 如果是通过WFI 指令进入的睡眠模式,则任意一个中断都可以
唤醒MCU,从而退出睡眠模式。
 如果是通过WFE 指令进入的睡眠模式,则任意一个唤醒事件
都可以唤醒MCU,从而退出睡眠模式。
注:该模式唤醒时间最短,几乎无需任何等待。

楼主:
1.2 停机模式
在停机模式下会关闭所有1.8V 域的时钟,电压控制可由用户根据需求配置;在
停机模式下SRAM 和寄存器内容会被保留下来,所有IO 口都会保持原有状态。
进入停机模式:
Step1:设置SLEEPDEEP = 1;
Step2:清除PDDS = 0;
Step3:选择电压控制器模式;
Step4:执行WFI 或WFE 指令;
注意:进入停机模式之前必须清除所有外部中断挂起标志和RTC 闹钟标志位,否则WFI 和WFE 指令无
效。
退出停止模式:
 如果是通过WFI 指令进入的停机模式,则任意一个外部中断都
可以唤醒MCU,从而退出停机模式。
 如果是通过WFE 指令进入的停机模式,则任意一个唤醒事件
都可以唤醒MCU,从而退出停机模式。
注:该唤醒会有延时(HSI 唤醒时间+ 电压控制器唤醒时间)。

1.3 待机模式
在待机模式下会关闭电压控制器,对整个1.5V 域断电,关闭除备份域外的时钟,
且SRAM 和寄存器内容也会丢失,只对备份域提供电源,该模式下可实现最低
功耗。
进入待机模式:
Step1:设置SLEEPDEEP = 1;
Step2:设置PDDS = 1;
Step3:清除WUF=0;
Step4:执行WFI 或WFE 指令;
退出待机模式:
以下信号均可使MCU 从待机模式中退出:
 NRST 引脚
 WKUP 引脚上升沿
 RTC 闹钟事件
 独立看门狗复位
注:在待机模式下除特殊引脚外,所有IO 口均处于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