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MCU实时时钟RTC概述

楼主(2023-04-24):
1 RTC 简介

RTC 是一个独立运行32 位的累加计数器,它可用于提供时钟日历。RTC 位于备
份域,可由不同的电源域供电,因此在系统复位和从低功耗唤醒后不会清除RTC
数据;且系统复位后RTC 处于写保护状态,如需重新配置,需要先解除写保护。

2 RTC 主要特性

 RTC 核心位于备份域,不受复位影响
 独立的32 位可编程计数器
 可编程预分频器,分频最高可达2^20
 不同的电源域供电(VDD 和备份域)
 分开的时钟域(PCLK1 时钟、RTC 时钟)和可选的时钟源(LSE、
LSI、HSE/128)
 3 个屏蔽中断:(秒中断、闹钟中断、溢出中断)

3 RTC 功能说明

RTC 内核主要由一个可编程的32 位计数器和一个预分频模块组成,通过APB1
接口与APB1 总线相连接,可通过APB1 总线进行访问。
预分频模块包含有一个20 位的可编程预分频器,它可编程产生长达1 秒的时基,
这时如果设置了SECIE 位就会在每个时钟周期(1S)产生一个中断;计数器模
块,可编程计数器,把其值初始化为当前系统时间,这时可通过编程RTC_ALR
寄存器来实现闹钟功能;如需产生中断则要事先使能闹钟中断位。
RTC 内核不会随系统复位而复位,如果需要复位RTC 内核则需要进行备份域复
位操作。

网友A:
rtc就是芯片里的计数器吧

网友B(2024-07-31):
实时时钟(RTC)是一个专门用于跟踪时间的硬件模块。它独立于系统主时钟工作,能在系统复位、关机或进入低功耗模式时保持准确的时间。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用外置的RTC比较好,这样的话读写操作都方便,也方便移植

网友D:
内置的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E(2024-09-19):
用于时钟日历计时

网友F(2024-10-29):
能唤醒待机模式吗

网友G:
RTC 是一个独立运行32 位的累加计数器,是否可以根据需要关闭它,不让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