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ARM系列]
芯圣MCU的看门狗(WDG)简介

楼主(2023-04-25):
HC32F103 系列共有两个看门狗(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看门狗是一个独
立运行的计数器,在计数器的值达到给定的值时会触发中断或者产生复位;因此
它可以用来监测和解决由软件引起的系统故障。

1.1 独立看门狗主要特性

 自由运行的12 位递减计数器
 独立的时钟源,可在低功耗模式下正常工作
 可通过option 配置为硬件启动
 启动看门狗后,在计数器计数至0x000 时产生复位

1.2 IWDG 功能说明

独立看门狗框图

IWDG_PR 和IWDG_RLR 寄存器具有写保护功能。要修改这两个寄存器的值,
必须操作控制寄存器来取消写保护。通过控制寄存器来启动和控制看门狗,用来
监测软件系统,以保障系统的安全性。若选择硬件看门狗,则在系统上电后自动
运行看门狗,不需要进行配置,但需要软件进行喂狗操作,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
复位。
注:看门狗在低功耗模式下仍然能正常使用。

1.3 独立看门狗的配置流程

Step1:控制寄存器中写0x5555 以取消看门狗写保护;
Step2:配置预分频系数及重装载值;
Step3:控制寄存器中写入0xCCCC 以启动看门狗;
Step4:定时喂狗(控制寄存器中写0xAAAA);

网友A:
芯圣MCU的看门狗和其它的看门狗有区别吗

网友B:
看门狗有没有更细致的讲解?

网友C:
内部看门狗原理都大同小异

网友D(2024-07-31):
独立看门狗具有独立的计数器和时钟源,能够在系统发生异常时自动重置设备,从而确保系统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