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EVAL-IDP004V2 及STEVAL-IDP003V1操作问题

楼主(2023-04-24):
ST, TE, ev, IO, STM
买了STEVAL-IDP004V2 对接到STEVAL-IDP003V1
STEVAL-IDP004V2用usb to serial介面。
代码使用\stsw-io-link\STEVAL-IDP004V1\STEVAL-IDP004V1_USB
及\stsw-io-link\STEVAL-IDP003V1\Drivers\BSP\STEVAL_IDP003V1D
按an4502-stm32-smbuspmbus-expansion-package-for-stm32cube-stmicroelectronics流程操作。
但出现错误画面。cann't connecd to the master!请问有人知道该怎麽解决问题吗?

网友A(2024-06-06):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B: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C: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D: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E: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F: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G: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H: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I: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