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芯圣MCUCAN 2.0 主要特点

楼主(2023-04-24):
CAN 2.0 主要特点
 支持CAN ISO 11898-1 主动模式
 通信速率高达1Mbit/ second
 支持时间触发CAN 传输功能
CAN2.0 外设发送功能特点
 高达三个发送邮箱缓冲区
 发送报文的优先级特性可软件配置,也可以通过ID 判断优先级
 标记帧起始发送时刻的时间记录
CAN2.0 外设接收功能特点
 两个具有三级的接收缓冲区
 最多有14 个可控过滤器组
 标识符列表功能
 缓冲区溢出解决方式可灵活配置
 标记接收帧起始时刻的时间记录
时间触发通讯模式
 自动重传模式
 16bit 灵活使用的定时器
 可以在最后2 个数据Byte 发送时间记录
CAN2.0 外设管理功能管理
 中断可以配置
 邮箱缓冲区单独开辟1 块地址空间,可以有效提高软件效率
注:USB 和CAN2.0 外设模块共同使用一个专有的512 Byte 的SRAM 存储器来数据的收发,USB 和CAN
可以同时用于一个应用中但不能在同一个时间使用,必须互斥访问。

网友A:
有具体应用案例吗

网友B:
现在的can的最高版本是什么?就是2.0吗

网友C:
现在MCU都在升级CANFD了

网友D:
     CAN 协议经 ISO 标准化后有 ISO11898 标准和 ISO11519-2 标准两种。 ISO11898 和 ISO11519-2 标准对于数据 链路层的定义相同,但物理层不同。

网友E:
帧间隔是用于分隔数据帧和遥控帧的帧。数据帧和遥控帧可通过插入帧间隔将本帧与前面的任何帧(数据帧、 遥控帧、错误帧、过载帧)分开。

网友F:
CAN 2.0A协议仅支持标帧格式,而CAN 2.0B协议支持标准帧格式(Stand Frame,11位标识符)和扩展帧格式(Extend Frame,29位标识符)

网友G:
CAN 2.0B和CAN 2.0A一样每个数据帧最多传输8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H:
仅支持CAN 2.0A的设备会丢弃接收到的扩展数据帧/扩展遥控帧(因为控制场的保留位不符合语法),但是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