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睡眠处理

楼主(2023-04-24):
   rwip_sleep() 返回 RWIP_DEEP_SLEEP 时,为了得到快速中断响应,让系统进入idle模式,如何处理,才能够不影响蓝牙?
   当事件处理完成后,再正确处理RWIP_DEEP_SLEEP事件,降低功耗。

网友A:
在头文件里面有一个设置睡眠间隔的头文件。

楼主:
      我指的是,在调用ns_sleep_lock_acquire()后,怎么处理 ns_sleep(), 不要简单的直接返回,要执行到entry_i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