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_4k_BKPSRAM如何使用

楼主(2023-04-24):
如题,用户手册和例程没有4k电池后备sram使用方法,甚至没有找到4k的地址范围。各位是怎样使用?现在是想用apm32f407rgt6替代stm32f405rgt6.

楼主:
有没有人使用过内部BKPSRAM?

网友A:
备份SRAM的起始地址是0x4002 4000,在数据手册中有说明,启用备份SRAM需要使能备份域SRAM接口时钟,后续通过AHB访问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使用过内部BKP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份SRAM的起始地址是0x4002 4000,在数据手册中有说明,启用备份SRAM需要使能备份域SRAM接口时钟,后续通 ...

好,我尝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什么打算呢?或者你想知道什么?

stm32f405rgt6使用以下代码可以启用bkpsram.地址:@0x40024000;
/** (使用HAL库)备份SRAM初始化
*
* @param[in]   NULL
* @retval      Null
**/
void BKP_SRAM_Init(void)
{
        /* 电源接口时钟使能 (Power interface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DBP 位置 1,使能对备份域的访问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通过将 RCC AHB1 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 (RCC_AHB1ENR) 中的 BKPSRAMEN 位置 1, 使能备份 SRAM 时钟 */
        __HAL_RCC_BKPSRAM_CLK_ENABLE();

        /* 应用程序必须等待备份调压器就绪标志 (BRR) 置 1,指示在待机模式和 VBAT 模式下会保持写入 RAM 中的数据。 */
        HAL_PWREx_EnableBkUpReg();
}

APM32F407如何启用?有没有详细启用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