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23-04-24):
这是一个BMS板放电MOS关的驱动电路图,其中DO是接到一排放电MOS管的G极,请问图中Q21、Q23和Q30的作用是什么?这图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
搞不懂,是不是抄板抄错了。

@xmar :已经给该网友留言,希望他能尽早回复。
@王栋春 :如果DO处不接负载到地ISO_GND,Q18、Q21、Q23和Q30四个三极管都不会导通。不知什么乱七八糟电路。
俺也不太清楚,这是替网友代问的,俺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B:
DO输出是不是搞错地方了,47R看样子是是不是做电流采样的,做过流保护之类的,我猜的哈;

网友C:
从电路所处的位置来看,过压保护的可能性较大,但电路却不对,先确认好电路来源吧。

网友C:
从电路所处的位置来看,过压保护的可能性较大,但电路却不对,先确认好电路来源吧。

经和同事沟通,线路确实有出入。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