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用CH552能做模拟键盘HID方案么?

楼主(2023-04-24):
就是有个串口模块,串口模块上来的数据想执行键盘输入功能,那么是不是可以用蓝牙的串口接在CH552上,在通过CH552的USB功能实现HID键盘功能呢?

当然没偶问题了

网友A:
您好。
上面的描述有些不太准确。按照您的描述。我理解为是接收串口数据并利用该数据模拟键盘键值上传。这其中的环节与蓝牙没有任何关系。而接收串口数据再模拟键值数据上传,例程就是这样的。可以参考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上面的描述有些不太准确。按照您的描述。我理解为是接收串口数据并利用该数据模拟键盘键值上传。这 ...

是这样的,其实是CH552接收到蓝牙传输的数据(这部分是串口通信),接收完之后以模拟键值方式上传数据,好的,那我看看例程,谢谢您

网友A:
根据您的描述。那就需要CH552外接蓝牙模块,接收蓝牙串口数据,更佳建议直接使用CH582之类的蓝牙芯片,本身也有USB外设,一颗芯片实现蓝牙接收和模拟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您的描述。那就需要CH552外接蓝牙模块,接收蓝牙串口数据,更佳建议直接使用CH582之类的蓝牙芯片,本身 ...

咦,这样也行,还省了个芯片

网友B:
这个可以实现。

网友C:
为什么不做蓝牙的设计呢

网友D:
之前见过沁恒的芯片实现键盘的功能。

网友E:
这个可以实现的,沁恒这个蓝牙芯片适合做键盘。

网友F(2023-06-08):
免插拔的CH552T&CH552E

网友G:
可以通过USB外设实现HID键盘和模仿CH340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H:
研究了一下用CH552E模拟HID兼容设备

网友I:
怎样连接hid蓝牙键盘

网友J:
USB单片机可以随随便便造一个出来

网友K:
CH552模拟HID兼容和键盘复合设

网友L:
CH552是一款包含USB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M:
差不多搞清楚usb和hid协议

网友N:
可以这样搞,只不过不觉得别扭嘛?

网友O:
可以实现的。

网友P(2023-09-05):
某宝搜索ble2usbhid  跟你描述的差不多

网友Q:
CH552是一款集成了USB控制器和单片机功能的芯片,支持USB 2.0规范,并提供了丰富的外设接口和功能。

网友R:
CH552芯片内置USB控制器,可以直接与主机设备 进行通信,实现USB设备功能。

网友S:
可以将CH552配置为模拟键盘HID设备,实现模拟键盘的功能。

网友T:
使用CH552制作自定义键盘需要连接3个凯华矮轴以及一个EC16增量旋转编码器

网友U:
CH552芯片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单片机,支持USB接口和HID协议。

网友V:
需要hid吗

网友W:
CH552是一款包含USB功能的单片机,具有多个外设,包括ADC、PWM、串口、SPI等,可以通过USB外设实现HID键盘和模仿CH340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J:
CH552芯片可以用于实现模拟键盘HID方案

网友X:
实现模拟键盘HID方案需要进行CH552的固件编程,以配置USB接口和处理键盘模拟等功能

网友Y:
CH552可以支持模拟键盘HID方案。

网友Z:
CH552可以用于模拟键盘HID方案。

网友X:
CH552是一款低功耗、高性能的单片机,支持HID协议,可以用于实现模拟键盘HID方案。

网友AA:
可以参考CH552的用户手册或相关资料

网友D:
可以在CH552的固件代码中定义自己的按键映射表,将物理按键映射到特定的键盘键码。这样,在模拟键盘HID时, 可以按需将物理按键映射到对应的键盘功能。

网友AB(2023-11-06):
USB微控制器可以很容易地创建

网友AC:
ch552摹拟hid兼容以及键盘复合设

网友AD:
如何连接隐藏蓝牙键盘

网友AE:
这个可以实现的,沁恒这个蓝牙芯片合适做键盘。

网友AF(2023-12-10):
我以前见过秦恒的芯片实现键盘功能。

网友AG:
无插头ch552t&ch552e

网友AH:
可以使用USB外设实现隐藏键盘和模拟ch340进行串行通信。

网友AI:
用蓝牙的HID方式进行传输,就是蓝牙键盘。

网友AJ:
CH552芯片可以用于模拟键盘HID方案

网友AK:
分析了一下用ch552e摹拟hid兼容装备

网友AL(2024-01-11):
CH552可配置为模拟键盘隐藏设备,实现模拟键盘功能。

网友AM:
Ch552是一款具有USB功能的微控制器

网友AN:
CH552单片机具有多种外设和功能,可以用于实现键盘的扫描和控制,并且可以通过HID协议与计算机进行通信。

网友AO(2024-03-05):
CH552芯片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微控制器,支持USB接口和hid协议。

网友AH(2024-08-01):
我以前见过秦恒的芯片执行键盘功能。

网友AF:
对ble2usbhid的搜索,与您描述的类似

网友AG: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h552用户手册或相关文档

网友AC(2024-09-03):
这是可以实现的。秦恒的蓝牙芯片适合制作键盘。

网友AD:
可以这样做,但不觉得别扭?

网友AB:
ch552模仿hid兼容性和键盘复合设计

网友AE:
这是可以实现的。秦恒的蓝牙芯片适合用作键盘。

网友AP(2024-10-09):
USB外设可以用来实现隐藏键盘和模拟ch340之间的串行通信。

网友AQ:
使用蓝牙的hid方法的传输是蓝牙键盘。

网友AR:
分析使用ch 552e模拟hid兼容设备

网友AS:
usb微控制器可以随意构建

网友AT:
ch552是一款支持usb的微控制器

网友AU(2024-11-08):
对ble hid的搜索,和你描述的相似,

网友AV:
USB外设可用于实现隐藏键盘和模拟ch340之间的串行通信。,

网友AW(2024-12-11):
CH552微控制器可以支持模拟键盘的HID(人体接口设备)方案。通过配置CH552的USB HID模块,可以实现模拟键盘输入的功能。

网友AX(2025-07-16):
CH552 支持 USB HID 类设备,可实现“模拟键盘”功能,通过发送 HID 报文让电脑识别为标准 USB 键盘。

网友AY:
可以的,CH552支持USB HID协议,可以通过编程实现键盘功能。

网友AZ:
当然可以,CH552支持USB HID协议,可以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并转换成键盘HID信号输出。

网友BA(2025-08-30):
可以实现,CH552 支持 USB HID 设备功能

网友BB:
引用 楼主:
咦,这样也行,还省了个芯片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么?

网友BC:
CH552的USB功能很强大,可以实现键盘HID功能

网友BD:
CH552内置USB控制器,天然支持USB HID类设备协议。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和描述符,可直接让电脑识别为标准USB键盘或其他输入设备

网友BE(2025-10-22):
是的,CH552支持USB HID协议,可以实现键盘功能

网友BF:
这么丰富的讨论,对解决当前遇到的困难很有帮助,21家人才多啊

网友BG:
CH552 完全可以实现模拟键盘 HID 方案

网友BA(2025-11-25):
是的,你可以将串口模块连接到CH552

网友BH:
CH552 完全可以实现模拟键盘 HID(Human Interface Device)功能,且是低成本、易实现的优选方案之一

网友BI:
引用 楼主:
咦,这样也行,还省了个芯片

是的,用这种集成的SOC不是更方便了!

网友BJ:
是的,CH552可以作为USB键盘HID设备

网友BK(2026-01-13):
CH552的USB HID功能很强大,可以轻松实现键盘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