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沁恒的以太网芯片与W5500相比

楼主(2023-04-25):
比较好奇,沁恒的以太网芯片与W5500相比的话,如何??就简单讨论哈

网友A:
若拿沁恒以太网芯片与W5500对比的话,一般拿CH395与W5500对比,下图是CH395与W5500的产品特点对比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CH395和W5500均为以太网控制器,自带MAC和PHY,支持10M/100M,支持8路独立的Socket,都有内置的TCP/IP协议栈。
不同的是,CH395支持并口和异步串口,内置4K EEPROM,支持8路GPIO;W5500的话,SPI最高支持80M,内部32K字节收发缓存。

网友B:
沁恒什么时候出现wifi芯片呢

网友C: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D:
CH395并不是专用的以太网芯片的吧

网友E:
关键数据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有微小的差别

网友F:
W5500 芯片是一款集成全硬件 TCP/IP 协议栈的嵌入式以太网控制器,同时也是一颗工业级以太网控制芯片。

网友G:
w5500的通信效果还是不错 。

网友H:
哪个运行lwip比较好呢

网友I:
沁恒的以太网芯片是哪个呢

网友J:
W5500 提供的 SPI(外设串行接口)能够更加容易与外设 MCU 整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若拿沁恒以太网芯片与W5500对比的话,一般拿CH395与W5500对比,下图是CH395与W5500的产品特点对比图:

从 ...

怎么说呢  ch395本身就可以当一个有以太网外设的单片机用 但是w5500不可以啊

网友L:
没有太大的区别 还是得看应用的侧重点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若拿沁恒以太网芯片与W5500对比的话,一般拿CH395与W5500对比,下图是CH395与W5500的产品特点对比图:

从 ...

各有优势,不过感觉功能差不多。

网友N:
看你对芯片的要求了,功能上来看区别不大,性能也是。

网友O:
以太网这种芯片主要看稳定性和传输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