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啥STlink可以烧录航顺的芯片

楼主(2023-04-25):
为啥STlink可以烧录航顺的芯片,ST不是只认自家的ST芯片么?这是用什么手段欺骗了STlink呢?

网友A:
都是同一个内核 芯片。

网友B:
两种是最基本的下载方法,就是STLINK或者JLINK烧录

网友C:
用daplink烧录

网友D:
使用ST-Link就可以烧录

网友E:
应该跟jlink是一样原理。

网友F:
slink可以给很多的芯片烧录的。

网友G:
硬件兼容性很高的。

网友H:
st link在Keil里面可以烧录arm内核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