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链] 听说航顺竟然可以用ST的cubemx

楼主(2023-04-25):
听说航顺竟然可以用ST的cubemx,这就简单多了啊,软件都不用自己做了,真好

网友A:
有哪位大佬用过了,究竟是否兼容呢?

网友B:
他们两个之间的代码是兼容的吗

网友C:
芯片的兼容性非常高,后期代码可移植性很高。

网友D:
时钟信号的配置也一样 吗

网友E:
还可以使用st的其他工具吗

网友A:
用STM32CubeMX配置一个HK32F103CBT6的点灯程序,完全正常。

网友F:
如果这样,以后代码移植简单了。

网友G:
直接使用keil生产的固件吗

网友H:
不需要修改其他的代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时钟信号的配置也一样 吗

应该同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不需要修改其他的代码吗

点灯程序不需要任何修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直接使用keil生产的固件吗

是的,可以直接用keil。

网友I:
航顺的芯片兼容性越来越强了

网友J(2023-07-05):
如何利用STM32CubeMX进行航顺开发

网友K:
其他公司的芯片与ST芯片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可能无法与CubeMX兼容。

网友L:
许多其他芯片厂商也提供了与STM32兼容的微控制器

网友M:
不同芯片厂商使用的芯片架构、外设和寄存器映射等方面存在差异吧。

网友N:
是的,其他公司的芯片也可以使用ST的cubemx。

网友L:
虽然Cubemx是ST提供的工具,但它生成的初始化代码并不限定只能在ST的芯片上使用。

网友O:
在使用Cubemx生成的代码时,需要仔细检查和适配代码以确保其与目标芯片的规格和功能相匹配。

网友E:
不同芯片厂商的外设功能和寄存器映射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P:
这些芯片通常具有与ST的STM32系列芯片相似的架构和外设。

网友Q:
cubemx可以商用吗

网友R:
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在CubeMX上使用其他公司的芯片。

网友S: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Cubemx生成的初始化代码来配置和启动这些兼容的芯片。

网友T:
没试过,兼容性应该还没有这么强吧。

网友U(2023-08-09):
当然可以啦,因为航顺可以兼容ST的嘛

网友V:
其实就是按照兼容型号来开发就可以了,没啥问题

网友W:
你就默认ST的芯片即可,可以支持的

网友X:
其实cubemx说实话,还真挺好用的

网友Y:
你听的没错,不过是按照ST的芯片开发,而不是航顺的芯片哦

网友Z:
得看你用的航顺的哪款芯片哈,不是所有都支持的

网友AA:
应该同样的。

网友AB:
点灯程序不需要任何修改。

网友AC:
是的,可以直接用keil。

网友AD:
我建议还是用ST的芯片吧,毕竟兼容也不一定完全兼容

网友AE:
属实不用自己做软件了,这个方式做的非常好

网友AF:
期待吧,如果要是航顺自己有软件的话,那更好了,哈哈

网友AG:
还不错,属实有部分芯片可以直接用cubemx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