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PDATE工程ACIM-NUCLEOG431RB-IHM023V3-VF_OL报错

楼主(2023-04-25):
在MotorControl Workbench 5.Y.4中的ACIM-NUCLEOG431RB-IHM023V3-VF_OL示例UPDATE时报错Error executing FreeMarker template,选用的STM32CubeMX为6.2.0,package选用STM32 FW V1.3.0,编译器选用的Keil MDK-ARM V5。换成IAR 8后也是同样错误。同时尝试过管理员打开WB也没解决,请问应当如何生成正确的工程?

网友A(2024-06-06):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B: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C: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D: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E: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F: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G: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H: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I: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