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GT6芯片丝印没有ARM字符是假货么?

楼主(2023-04-25):
        最近买到一批STM32F407VGT6单片机,丝印上没有ARM字符,用过的其他STM32单片机都是有的,另外能看到有MYS字符。
        关键是批量产品程序在这批单片机上不正常,具体表现为用IO模拟的SPI接口程序功能有一部分正常,一部分不正常工作的,我加长读写延时也不行,所以怀疑买到了假货或者翻新器件。

        所以想咨询下,如何判定我的单片机真假?
        如果是真货,那有ARM标识字符的MCU和没有ARM标识字符的MCU二者开发应用有何区别,如何兼容?

网友A:
各种国产兼容芯片的可能性都存在,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还没法通过JFLASH判断

网友B:
各种国产兼容芯片的可能性都存在,还没法通过JFLASH判断

网友C(2023-06-20):
没必要假货的,很不值得

网友D:
其实假货一个MCU,不如自己造个芯片了

网友E:
一般就是翻新,可能会这样

网友F:
翻新件吧,大概率是这样

网友G:
你可以问问你买的厂家啊,资质是否OK

网友H:
现在芯片翻新可太多了,这是真的

网友I:
估计是你焊接的问题吧

网友J:
看看其他芯片是不是也这样?一般你买的假货吧,可能是全都这个故障毛病呢

网友K:
你可以试试读取MCU的唯一编号,但说实话能用就行啦,没必要纠结真假

网友L:
你在哪儿买的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