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更改ld文件中的Flash偏移和中断向量表的宏VECT_TAB_OFFSET后,编译出来的bin文件与之前不同

楼主(2023-04-25):
我用的是stm32cubeide,芯片为STM32G491,修改了ld文件的Flash偏移和中断向量表的宏VECT_TAB_OFFSET,对比修改前后的bin文件,发现有部分地方不同,请问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A(2023-06-22):
正常吧,偏移量都变了

网友B:
编译一次,不一样也是正常的

网友C:
改的地方不少了,你随便改个地址,估计都得很多地方不一样的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文件对比软件啊?

网友E:
没问题,肯定是正常的

网友F:
你要是能正常运行就是OK的,这样就好了

网友G:
一般是不会有问题,因为你对源码进行了修改,所以编译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H:
还有点规律,看样子是正常的状态

网友I:
没啥问题吧,能有就好啊,都是二进制,传位造成的不一样,也是能理解的

网友J:
你可以试试烧录的情况,正常烧录就是没问题

网友K(2024-01-16):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L: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