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DMA采集数据不对

楼主(2023-04-25):
AD, ADC, DM, DMA, dc
目前是想先利用定时器触发ADC+DMA采集数据将信号发生器给的正玄波通过串口打印出来,但是波形有一部分为0,是为啥呢,代码如下: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TIM6_Init(); MX_TIM2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ADC_Init();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ADC_SINGLE_ENDED); // HAL_Delay(100); HAL_ADC_Start_DMA(&hadc,(uint32_t*)adc_data,N); HAL_TIM_Base_Start(&htim6);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if(AdcConvEnd){ HAL_ADC_Stop_DMA(&hadc); for(j=0;j<N;j++){ printf("%d\r\n",adc_data[j]); } AdcConvEnd=0; HAL_ADC_Start_DMA(&hadc,(uint32_t*)adc_data,N); }
波形

网友A:
检查下代码是否有误

网友A:
这里存放的是中断函数地址,可以通过map文件看一下默认的函数地址和.BIN文件中的是否一致。

网友B:
是不是受其他模拟电路的影响呢

网友C:
增加一点延时时间吧。

网友D:
会不会是受其他模拟电路的影响

网友E:
ADC+DMA采集数据需要校准的。

网友F:
是不是通道之间存在串扰呢

网友G:
这个是信号存在波动的吗

网友H:
这个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I:
是不是要校准啊

网友J(2024-03-15):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K: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L: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M: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N: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O: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P: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Q: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R: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S: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