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 CANFD接口咨询

楼主(2023-04-25):
各位大神

我在ST官网找了STM32H745I-DISCO这个型号的说明书,里面没解释CANFD的接口是直接连CAN总线还是要连收发器,如果要连收发器应该配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A:
我看了下 板上并没有装CAN收发器,所以你需自己配备CAN收发器,至于哪家的收发器 没有限制或指定。

网友B:
可以参考其他板的原理图,接口是一样的,所以收发器也应该可以用。

网友C(2024-06-06):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D: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E: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F: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G: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H: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I: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J: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K: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