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推荐一款低成本的以太网hub芯片

楼主(2023-04-25):
求推荐一款低成本的以太网hub芯片,10M就行,100M也可以。

注意是以太网hub,不是switch。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以太网hub貌似就那么几家,Microchip、TI、Realtek,价格的话应该是Realtek的要便宜些。

网友B(2023-08-17):
用realtek的,成本会比较便宜

网友C:
能用么?
电源电压:2.5V、3.3V
◼ 工作温度:-40°C100°C
◼ 传输速率:1 到 1.85 吉比特每秒(Gbps)
◼ 低功耗:在 1.25Gbps 时,小于 200mW
◼ 兼容 LVPECL 高速差分 I/O 接口
◼ 单个 PLL 锁相环
◼ 支持 10 比特接口或者 5 比特(双倍数据速率)接口
◼ 最小支持接收差模电压为 200mV 的差分信号
◼ 支持 3.3V 的 LVTTL 输入
◼ 热插拔保护
◼ 遵从 IEEE 802.3 Gigabit Ethernet 协议
◼ 遵从 IEEE 1149.1 JTAG 协议

网友D:
用国产吧,物美价廉。去他们网站查一下:

裕太微电子
和芯润德科技

网友E:
现在还有这种芯片吗?应该绝迹了吧。建议用交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