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微特比较器(CMP)介绍

楼主(2023-04-25):
1 概述 CMP0~2 的 OUT 端可直接选择接入 BRK 信号,P 端可以通过电阻连接,作为 0/1/2 N 端输入。
2 特性
◼ 普通输入
◼ 带有迟滞比较的输入
◼ 中断(输出有变化时产生)
◼ CMP0~2 可直接选择接入 BRK
3 模块结构框图

4 功能描述
比较器当其正极(cpxinp)输入大于负极(cpxinn)时,结果为逻辑 1,反之为逻辑 0。
每一路比较器可分别配置为 2 种输出模式,分别是:
◼ 普通输出(ACMPCR 寄存器 CMPxHYS 位对应位置 0)
◼ 带有迟滞比较的输出(ACMPCR 寄存器 CMPxHYS 位对应位置 1)
在以上两种输出模式中,比较器 CMPx 的输出结果不会送往 OPVOUTx 管脚所复用的 GPIO 端口,仅仅存储在寄存器 ACMPSR 中的 CMPxOUT 中,可以通过寄存器读取查看。
例如,在使用比较器 0 时,将相应管脚复用为比较器端口。那么当选择为普通输出模式时,比较器CMP0的输出结果可在寄存器ACMPSR中的CMP0OUT读取。如果在ACMPCR中配置了CMP0的中断使能,比较器 0 的输出变化会触发中断,中断状态可在 ACMPSR 中的 CMP0IF 位查看。CMP 同时支持反向端连接内部 VREF,可通过 ACMPCR2 寄存器 xNVR 位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