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微特MCU比较器配置

楼主(2023-04-25):
比较器配置 ⚫ 配置需使用的比较器管脚使其切换为模拟信号模式,比较器的正端输入引脚和负端输入引脚都需要切换为模拟功能模式
⚫ 配置输入引脚的中断使能(ACMPCR.CMPxIE),可配置为不产生中断,也可配置为当比较器输出有变化(包括从 0 到 1 和从 1 到 0)时产生引脚中断
⚫ 配置 CMP 迟滞是否开启(ACMPCR.CMPxHYS)
⚫ 配置 CMPx 使能寄存器(ACMPCR.CMPxON),使能 CMP
⚫ 在 ACMPSR 中查看比较器输出结果和中断状态迟滞功能带有迟滞比较的输出模式有 40mV 迟滞。比较器迟滞电压模块可通过 ACMPCR 寄存器 CMPxHYS位配置。在迟滞比较的输出模式下,迟滞电压与输出电平反向。当输入信号过零后,输出信号跳转,控制迟滞电压极性,使得输入信号远离过零点,避免输入噪声造成比较器的输出跳变。其示意图如图:

中断配置与清除
比较器支持中断标志变化中断,标志变化包括从 0 到 1 和从 1 到 0,此中断写 1 清零。

比较器 BRK
连接CMP0~2 同时支持连接至 BRK0~2 信号输入,可通过 ACMPCR2 寄存器 BRKx 位配置,可选择为CMPxOUT 输出做为 PWM 的 BRKx 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