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Buildroot

楼主(2023-04-25):
在Nuvoton提供的ubuntu20.04系统下,我进行了buildroot的编译,然后进**烧录,结果如下:
然后,将power setting第三位(PG2)置为High,其他都为LOW,然后开机,但是SecureCRT没有任何调试信息出现,开发板的屏背光亮,但是屏上没有任何画面
请教一下,如何解决?(串口已经都试过,但还是失败)

网友A:
  • 开发板使用的是SOM HMI板,USB虚拟串口位于NUC123 VCOM旁边的micro USB端口
  • Power-on-Settings:  编号从1到8,状态为:HLHLLLLL  (设为从SD Card0启动)
  • 接入5v电源
  • 将开关电源“打开”
  • 打开PuTTY, SecureCRT, 打开串口窗口
  • 按下开发板上的RTC Wakeup按钮,将会看到串口输出启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开发板使用的是SOM HMI板,USB虚拟串口位于NUC123 VCOM旁边的micro USB端口
  • Power-on-Settings:  编 ...

  •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我完全按照你的操作步骤无做的。但目前SecureCRT上没有任何信息输出,开发板屏幕非常亮(不是背光的那种效果),但是还是没有任何图像

网友A:
    即使系统没有起来,串口始终会打印出IBR的输出。IBR只读的常驻芯片内的代码,永久不可更改。
    如果IBR都没有输出,请检查micro USB线是否有问题,查看电脑上是不是真的有COM串口端口号存在。
    如果IBR有输出,系统没有起来,那就是编译出来的系统images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系统没有起来,串口始终会打印出IBR的输出。IBR只读的常驻芯片内的代码,永久不可更改。
    如果IBR都没有 ...

    好的,非常感谢,我这边已经查看了,可能是板子问题,因为串口显示链接正常,屏幕高亮,但是没有任何信息,有没有官方的images可以让我自己验证板子的是否正常?如果有,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A:
    增加第7步操作

    • 开发板使用的是SOM HMI板,USB虚拟串口位于NUC123 VCOM旁边的micro USB端口
    • Power-on-Settings:  编号从1到8,状态为:HLHLLLLL  (设为从SD Card0启动)
    • 接入5v电源
    • 将开关电源“打开”
    • 打开PuTTY或SecureCRT, 打开串口窗口
    • 按下开发板上的RTC Wakeup按钮,将会看到串口输出启动信息
    • 可能来不及看到打印,此时可以再次按下Reset键(不是RTC Wakeup),就会看到IBR的串口输出

楼主:
    谢谢,已经有了调试信息,但是读取不到image,报错信息如下:

    MA35D1 IBR 20211029
    RTC power on
    SD0 Boot
    header0 CRC OK!
    TSI Connected
    ECC authenticate fail!
    SD read image fail
    USBD Boot
    TSI Connected

    这是0= Secure Boot Disabled.的调试信息。
    感觉是编译的images有问题,但是又不知怎么解决,编译的时候也没有报错信息啊.

    下面是1 = Secure Boot Disabled.的调试信息
    MA35D1 IBR 20211029
    RTC power on
    SD0 Boot
    header0 CRC OK!
    finish
    INFO:    ma35d1 config setup
    INFO:    1.25V
    INFO:    CA-PLL is 800000000 Hz
    INFO:
      >>>>> AXI Port Priority Finish: 0x1500f, 0x1500f, 0x1500f, 0x1500f
    INFO:
      >>>>> AXI Port Priority Finish: 0x1502f, 0x1510f, 0x1520f, 0x153ef
    INFO:
    DDR init Finish: 0x0, 0x2675, 0x0
    POR: 0x500
    INFO:    Boot from SDHC0
    NOTICE:  BL2: v2.3(release):tc_v1.00-25-g5c183c0077
    NOTICE:  BL2: Built : 23:21:17, Apr 23 2023
    INFO:    BL2: Doing platform setup
    INFO:    BL2: Loading image id 3
    INFO:    Loading image id=3 at address 0x28025000
    INFO:    Image id=3 loaded: 0x28025000 - 0x280331a2
    INFO:    BL2: Loading image id 4
    INFO:    Loading image id=4 at address 0x8f800000
    INFO:    Image id=4 loaded: 0x8f800000 - 0x8f80001c
    INFO:    OPTEE ep=0x8f800000
    INFO:    OPTEE header info:
    INFO:          magic=0x4554504f
    INFO:          version=0x2
    INFO:          arch=0x1
    INFO:          flags=0x0
    INFO:          nb_images=0x1
    INFO:    BL2: Loading image id 21
    INFO:    Loading image id=21 at address 0x8f900000
    INFO:    Image id=21 loaded: 0x8f900000 - 0x8f960558
    INFO:    BL2: Skip loading image id 22
    INFO:    BL2: Loading image id 5
    INFO:    Loading image id=5 at address 0x85500000
    INFO:    Image id=5 loaded: 0x85500000 - 0x855d8737
    NOTICE:  BL2: Booting BL31
    INFO:    Entry point address = 0x28025000
    INFO:    SPSR = 0x3cd
    INFO:    ma35d1 config setup
    INFO:    1.25V
    INFO:    CA-PLL is 800000000 Hz
    NOTICE:  BL31: v2.3(release):tc_v1.00-25-g5c183c0077
    NOTICE:  BL31: Built : 23:21:17, Apr 23 2023
    INFO:    ARM GICv2 driver initialized
    INFO:    BL31: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s
    INFO:    BL31: Initializing BL32
    INFO:    BL31: Preparing for EL3 exit to normal world
    INFO:    Entry point address = 0x85500000
    INFO:    SPSR = 0x3c9

    U-Boot 2020.07 (Apr 23 2023 - 23:17:41 -0700)

    CPU:   Nuvoton MA35D1
    Model: Nuvoton MA35D1 U-boot
    DRAM:  112 MiB
    WDT:   Not found!
    MMC:   sdhci@40190000: 0
    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UBI... Volume uboot-vol not found!

    ** Unable to read env from uboot-env:uboot-vol **
    In:    serial@40700000
    Out:   serial@40700000
    Err:   serial@40700000
    Net:
    Warning: ethernet@40120000 using MAC address from DT
    eth0: ethernet@40120000 [PRIME]
    Warning: ethernet@40130000 using MAC address from DT
    , eth1: ethernet@4013000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 No partition table - mmc 0 **
    MMC Device 1 not found
    no mmc device at slot 1
    UBIFS error (pid: 1): cannot open "ubi0:rootfs", error -19
    Error reading superblock on volume 'ubi0:rootfs' errno=-19!
    ubifsmount - mount UBIFS volume

    Usage:
    ubifsmount <volume-name>
        - mount 'volume-name' volume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Booting form mmc ... ...

    MMC read: dev # 0, block # 6144, count 32768 ... 32768 blocks read: OK

    MMC read: dev # 0, block # 5632, count 128 ... 128 blocks read: OK
    Bad Linux ARM64 Image magic!
    Booting from spinand ... ...
    List of MTD devices:
    * spi-nand0
      - device: spi-nand@0
      - parent: qspi@40680000
      - driver: spi_nand
      - type: NAND flash
      - block size: 0x20000 bytes
      - min I/O: 0x800 bytes
      - OOB size: 64 bytes
      - OOB available: 24 bytes
      - 0x000000000000-0x000020000000 : "spi-nand0"
              - 0x000000000000-0x000000300000 : "uboot"
              - 0x000000300000-0x0000003c0000 : "uboot-env"
              - 0x0000003c0000-0x000000400000 : "device-tree"
              - 0x000000400000-0x000001c00000 : "kernel"
              - 0x000001c00000-0x000008000000 : "rootfs"
    Reading 25165824 byte(s) (12288 page(s)) at offset 0x00000000
    Reading 262144 byte(s) (128 page(s)) at offset 0x00000000
    Bad Linux ARM64 Image ma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