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MCU放大器功能描述

楼主(2023-04-25):
本芯片的放大器正极(opxinp)、负极(opxinn)和输出端(opxout)为开环放大器的 3 个端口。可以搭建外电路以确定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典型放大电路如图 所示。

放大倍数为:

此放大器支持偏置电流(5ua 或 10ua)、驱动能力(x1 或 x2)、PGA 等。可通过 OPACR 寄存器OPAxIB 位配置 OPA 偏置电流为 5ua 或 10ua;配置 OPAxDV 位配置驱动能力为 1 倍或两倍;通过配置 OPACR 寄存器 OPAXMD 位选择 OPA 对应的工作模式。放大器配置
⚫ 配置需使用的放大器管脚使其切换为模拟信号模式
⚫ 配置 OPACR 寄存器,配置放大器参数
⚫ 配置 OPAx 使能寄存器(OPACR.OPAxON),使能 OPA

ADC 复用
当放大器的功能引脚与 ADC 的功能引脚位于同一个物理引脚上时,放大器 OPAx 的 OUTx 引脚可直接复用对应的 ADC_CHx 引脚,只需将对应引脚的功能复用通过 PORT 模块中 PORTx_SELx 对应配置改为 ADC_CHx 即可。
内置偏置
在偏置模式下,内部电路为 OPA1 和 OPA2 PGA 模式提供偏置,此模式下可提供的 VREF 2V 的偏置电压,可通过配置 OPACR 寄存器中 VREFON 位选择 PGA 模式即可配置。
偏置电流
OPA0~OPA2 可实现偏置电流的配置,可通过配置 OPACR 寄存器 OPAxIB 位配置为 5uA 或 10uA,通过调整偏置电流可影响放大器的压摆率,偏置电流增大会导致压摆率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