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1 系列SERIAL FLASH 控制器(SFC)概述

楼主(2023-04-26):
1概述
SWM341 系列所有型号 Serial Flash Controller 模块操作均相同,不同型号 Serial Flash Controller数量可能不同。使用前需使能对应 Serial Flash Controller 模块时钟。Serial Flash Controller 实现对外置 SPI Flash 的读、写(Program)、擦除(Erase)、寄存器状态查询等功能。Serial Flash Controller 作为 AMBA slave,可以接收 CPU、Cache、DMA 三类 AHBmaster 的访问。
2特性
⚫ 支持 4 线快速读操作
⚫ Dummy clock 个数可配置
⚫ 读命令可配置
⚫ 读写操作仅支持 WORD
⚫ FLASH 读
◼ 标准模式
◼ 双线 IO 模式
◼ 四线 IO 模式
⚫ FLASH 写
◼ 标准模式
◼ 四线模式

3模块结构框图

网友A:
SFC是硬件接口,时钟最高可到75Mhz,最大容量128Mb,即16MB。目前有应用过以下几种:
W25Q128JVSIQ、BY25Q128、GD25Q64、MX25L12833F、ZB25VQ128ASIG。

网友B:
串行flash控制器的通讯方式都有哪些呢

网友C:
控制器主要实现两类功能,一是与Flash设备进行数据交互,二是对Flash设备进行管理和查询

网友C:
数据交互主要通过直接访问(DAC)和间接访问(INDAC)两种方式实现,管理查询主要通过软件触发命令生成(STIG)方式实现。

网友D:
控制器支持最原始的SPI访问方式,即旁路掉DAC和INDAC,直接访问底层的收发FIFO

网友E:
QSPI主要由AHB接口单元、APB接口单元、直接访问控制单元(以下简称“DAC”)、间接访问控制单元(以下简称“INDAC”)、Flash命令生成单元、SPI传输单元和SPI/Dual SPI/Qual SPI接口单元几部分组成

网友F:
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均要经过Flash命令生成单元,转换为Flash可识别的命令格式,进入底层SPI传输单元,实现串并/并串转换,通过SPI/Dual SPI/Qual SPI接口单元与外部的Flash设备完成通信

网友G:
地址重映射功能可用于双启动,需配置寄存器0x24为N,并在寄存器0x0中使能该功能,则新的地址为原地址+N。在寄存器配置完成之前建议禁用QSP

网友H:
四线模式的速率能提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