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芯的正交编码功能

楼主(2023-04-25):
1 概述
SWM341 系列所有型号 QEI 操作均相同。
使用前需使能对应 QEI 模块时钟。
正交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或光电式编码器)用于检测旋转运动系统的位置和速度,正交编码器可以用于多种电机的闭环控制,诸如开关磁阻(SR)电机和交流感应电机(ACM)等。
2 特性
⚫ 可编程输入信号毛刺滤波
⚫ 提供脉冲计数和计数方向的正交解码器
⚫ 16 位向上/向下计数器
⚫ 计数方向状态
⚫ ×2 和×4 两种计数模式
⚫ 索引复位/计数匹配复位模式
⚫ 通用 16 位计数器(正向计数或反向计数)
⚫ QEI 产生的中断
⚫ A 相和 B 相输入的交换模式

3 模块结构框图

4 功能说明
典型的增量式编码器包括一个放置在电机转动轴上的带有开槽的轮子和一个用于检测开槽的发射/接收装置,通常有三个输出,分别为 A 相、B 相和索引相(INDXE),所提供的信息可被QEI 接口解码,用来提供电机的运动信息,包括旋转距离和旋转方向,编码盘的示意图如图 所示。

网友A:
定时器具备正交编码器功能吗

网友B:
不用编码解码芯片,怎么实现

网友C:
怎样控制编码数字开关

网友D:
正交解码器一般干什么用

网友E:
正交编码器通常应用于需要高精度位置和速度测量的系统中

网友F: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单片机通常会使用定时器来处理正交编码器的信号,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精度。

网友G:
如何用单片机发出计旋转编码器的AB相脉冲

网友H:
单片机正交编码器(Quadrature Encoder)功能是用于检测旋转或线性运动的位置和速度的传感器。正交编码器由两个输出信号(A相和B相)组成,它们的相位差为90度。

网友I:
通过读取这两个相位不同的脉冲信号,并根据脉冲的先后顺序来计算出位置和速度。当旋转方向改变时,这两个输出信号也会发生反转,从而确保位置和速度的计算准确无误。

网友J:
增量式编码器和单片机怎么连接

网友K:
这个功能方便接编码器

网友L:
正交编码功能主要就是方便接增量式编码器的

网友M:
正交编码是一种典型编码形式,具有良好的抗噪性能,能有效消除脉冲边缘振荡造成的干扰,在测速时能有效提高准确性

网友N:
在数字通信中,正交编码与伪随机序列都是十分重要的技术

网友O:
正交编码不仅可以用作纠错编码,还可用来实现码分多址通信

网友P:
伪随机序列在误码率测量、时延测量、扩频通信、通信加密及分离多径等方面有十分广泛的应用。

网友Q:
编码器每旋转一周发一个脉冲,称之为零位脉冲或标识脉冲(即Z相信号),零位脉冲用于决定零位置或标识位置

网友R:
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网友S:
国内好多厂商都喜欢学ST的缺点,编码器计数器只有16位基极容易溢出,就不能搞个32位的计数器可满足大多数应用而不溢出。
新唐的MCU没有刻意借鉴ST,人家的编码器的计数器就是32位的,好用很多!

网友T(2023-08-03):
怎么用嵌入式发出计扭转编码器的ab相脉冲

网友U:
没有编码解码芯片,如何实现

网友V:
定时器的这个特性在电机控制中很有用。

网友W:
16位计数器确实低了点

网友X:
在数字通信中,正交编码和伪随机序列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Y:
正交编码不但可以用作纠错编码,还可用来实现码分多址通讯

网友Z(2023-10-07):
如何控制编码数字开关

网友AA:
如何使用嵌入式发射器扭转编码器的ab相位脉冲

网友AB:
如何连接增量编码器和微控制器

网友AC:
正交编码器凡是利用于必要高精度位置以及速率丈量的体系中

网友AD(2023-11-07):
没有编码解码芯片,怎么实现

网友AE:
定时器的这个特征在机电节制中很有效。

网友AF:
正交解码器通常用于什么

网友AG(2024-02-18):
正交编码的主要作用是方便增量编码器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