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DMA2D 控制器功能使用

楼主(2023-04-26):
DMA2D 控制器功能描述 DMA2D 是专用于图像处理的专业 DMA,它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 用特定颜色填充目标图像的一部分或全部
⚫ 将源图像的一部分(或全部)复制到目标图像的一部分(或全部)中
⚫ 通过像素格式转换将源图像的一部分(或全部)复制到目标图像的一部分(或全部)中
⚫ 将像素格式不同的两个源图像部分和/或全部混合,再将结果复制到颜色格式不同的部分或整个目标图像中
根据同系产品中 JPEG 解码模块和 TFT 显示驱动模块的特性,DMA2D 只支持直接颜色模式的RGB888, RGB565 和 ARGB888 三种格式,不支持索引颜色模式。
DMA2D 只进行图像数据的转换与搬运,不直接产生显示驱动信号,需要与 TFT 显示模块配合使用。
DMA2D 作为一个 AHB 主设备,可以通过内部的 AHB Master 启动 AHB 事务完成图像数据的搬移,图像数据可以存储于片内 SRAM 或片外可直接地址访问的大容量存储设备上。
DMA2D 的 AHB从设备端口用于编程 DMA2D 控制器。

图 LCD 模块示意图

数据接口

数据通过 AHB 总线网络在 SDRAM 或 SRAM 之间实现搬移,DMA2D 内部存在两个 AHB Master,分别用于读取源数据和写入目的数据。因为 DMA2D 支持前景和背景两个图层的混合,每个图层有一组独立的 AHB 读总线,通过内部仲裁器调度后接入系统总线。
AHB Master 接口支持 WORD/HALF-WORD 读写操作,分别对应 RGB888 和 RGB565 两种像素格式,AHB Master 接口总是采用 Single 模式进行总线访问。

网友A:
和ST的特性有点像啊

网友B:
DMA2D 外设,它可用于快速绘制矩形、直线、分层数据混合、数据复制以及进行图像数据格式转换,可以把它理解为图形专用的 DMA。

网友C:
芯片使用 LTDC、 DMA2D 及 RAM 存储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液晶控制器

网友D:
DMA2D 用于图像数据搬运、混合及格式转换

网友E:
DMA2D主要分为FIFO,PFC(Pixel Format Convertor)及混合器,这里的结构类似于LCD的图像处理单元结构。

网友F:
DMA2D有四种工作方式。
寄存器到存储器
存储器到存储器
存储器到存储器并执行像素格式转换
存储器到存储器并执行像素格式转换和混合

网友G:
DMA2D还有颜色查找表CLUT可以利用,CLUT的数据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思路进行构造和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