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怪的现象AD9画图

楼主(2023-04-25):
AD9的原理图,器件component properties界面弹出来了,但屏幕上没显示出来,tab+alt能看见界面是弹出来了,就是看不到。重装了下AD9也没用,重启电脑也没用。怎么回事?有大神给指条道呗!

网友A:
卸载AD9,重新安装新版AD。例如:Altium designer 22

网友B:
新版和旧版差别挺大的。遇到不少问题,一边画一边总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和旧版差别挺大的。遇到不少问题,一边画一边总结,哈哈。

AD9我一直在用,昨晚还好好的,今天装了keil5的几个包就完蛋了,挺奇怪!

楼主:
搞定了,前两天买了个屏,双击元器件component properties弹出来后,其实在另一个屏上显示,但我另一个屏没开

tyw
拖到主屏再存盘关掉重启就停在主屏了.
是不是很灵异
我遇到过立创网站出问题,库都是空白的,我也以为是我这边安装了什么软件的问题呢
这,哈哈。

楼主:
最后还是感谢两位兄弟,积极回答问题!

网友C:
可能是根系统兼容性问题

网友D:
可能是系统兼容性问题

网友E:
卸载AD9。安装KICAD。

网友F:
我这还不能切换走线角度,只能45度,圆弧,曲线都不行,18版

网友G:
如果库文件路径变了,软件加载不成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H:
目测可能是做库时,元件偏离图纸中心(原点)太远——导致一放到原理图里,就飞出板外了。

网友I:
楼主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AD9是WinxP、Win7时代的产物,如果是Win10或者Win11的话,建议安装最新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