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Blayoyt的两个概念

楼主(2023-04-25):
PCBlayoyt的两个概念

1.内层平面分割,整个一层不能再走线;内层如果灌铜/铺铜的方式,还能走一些线,是不是铺铜/灌铜更好用?目前用的是铺铜/灌铜的方式,任何一种都可以是不是?

2.PCB中负片和正片如何理解,通俗的来说

网友A:
第一问,内层灌铜敷铜走线,做板后是没有铜皮的。不做这些操作,做板是有铜皮的。第二个问题,正片中你画出的走线敷铜等都是留有铜皮的。负片想反,走线是没有铜皮的,不走线是有铜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问,内层灌铜敷铜走线,做板后是没有铜皮的。不做这些操作,做板是有铜皮的。第二个问题,正片中你画出 ...

感觉很抽象  平面分割就是负片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很抽象  平面分割就是负片对吗

是的,负片是为了减小图纸的数据量

网友B:
这么说吧,正片,所画即所得,你想要什么就画什么。比如你想要在正片层有一根线,你就画一条track;
负片,所画即掏掉,你不想要什么就画什么。比如你想要在负片层有一根线,你就要画一圈走线的outline,包围/掏成一条线,这条线才是你要的。

网友B:
平面走线也是可以的,只是比较麻烦,要画这条线的outline围出来。
只适合零星的走线。
线比较多还是正片层好,但是文件数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走线也是可以的,只是比较麻烦,要画这条线的outline围出来。
只适合零星的走线。
线比较多还是正片层 ...

什么情况下用负片呢  还有平面分割和直接区域灌铜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正片,所画即所得,你想要什么就画什么。比如你想要在正片层有一根线,你就画一条track;
负片, ...

那什么情况下用负片呢?还有多层板不用平面分割  用区域灌铜的方式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负片是为了减小图纸的数据量

平面分割就是负片?

网友C:
所谓正片和负片,可以这样理解:
正片:所见即所得,你看到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生产出来就是什么样子;
负片:所见不所得,你看到的电路实际生产出来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正片和负片,可以这样理解:
正片:所见即所得,你看到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生产出来就是什么样子;
负片 ...

如果用负片 感觉是多此一举  不符合人的习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负片 感觉是多此一举  不符合人的习惯

之所以存在负片,是因为在多层板PCB设计中,用负片可以降低软件的渲染能力资源消耗,特别是对于电脑配置不高的情况。当然,如果你的电脑配置高,就可以完全不考虑负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什么情况下用负片呢?还有多层板不用平面分割  用区域灌铜的方式是否可以 ...

两层以上的板子才有负片。一个电源,一个地的话不用分割,多个电源或地,需要分割。分割以后可以减小走线长度

楼主(点评):
用灌铜不可以吗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灌铜在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所以存在负片,是因为在多层板PCB设计中,用负片可以降低软件的渲染能力资源消耗,特别是对于电脑配置 ...

负片就是画线的地方没有线   画铜皮的地方没有铜皮  那岂不是和人的习惯相反。。。。感觉不好用

网友B:
灌铜上打个其它网络的VIA后要repolygon,多层板开状一多,耗费时间,
负片就速度很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片就是画线的地方没有线   画铜皮的地方没有铜皮  那岂不是和人的习惯相反。。。。感觉不好用 ...

实际制作就是这样啊,完整的铜上把不要的区域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