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0Ω电阻在PCB板中的5大常见作用

楼主(2023-04-25):
在PCB板中,时常见到一些阻值为0Ω的电阻。我们都知道,在电路中,电阻的作用是阻碍电流,而0Ω电阻显然失去了这个作用。那它存在于PCB板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探究竟。
1、充当跳线
在电路中,0Ω电阻对电流没有阻碍作用,相当于一条导线,因此可以充当跳线,尤其对于贴片式电路板来说,0Ω电阻用作跳线的作用非常大。
一方面,在一些无法布线且较窄的地方,跳线很难焊接到贴片的焊盘里,因此,需要利用0欧电阻来进行连接,让PCB布线变得更加简单,并且解决一些地方的布线难题。根据PCB板上的空间,可以选用0805、0603或0402不同体积大小的0Ω电阻。
另一方面,贴片式电路板的跳线方式很难使用机器统一安装,而使用空焊盘和0Ω电阻的配合方式可以起到和跳线一样的作用,利用提高生产效率。比如,老板出于成本的考虑,让你设计一个单面板,也就是说,元器件的安装及走线都只能在一面。你最头疼的是有些线实在走不过去,必须跨线连接,打俩孔用跳线?如果在研发的时候,这种方法还是可以的,但有一天你的设计变成了产品,需要大批量生产,机器折腾起跳线来要比放置一个电阻麻烦的多,这时候0Ω电阻就能帮你大忙了!
而且传统的跳线在没有连接跳线帽的情况下,两端信号频率较高的时候会辐射出干扰信号,这一点就不如空焊盘。
2、进行调试时的前后级隔离
如果你的设计是新的,对PCB板上很多的功能以及能够实现的性能还不确定,拿回板子来将会面临一场惊心动魄的调试。debug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把问题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因此多块电路之间的隔离就非常重要。
在调试A电路时,你不希望B电路的工作影响到你的调试,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断掉它们之间的连接,0Ω电阻就是一个最好的隔离方式!
调试的时候不焊接0Ω电阻,等调试完成确认这部分电路没问题了,再将0Ω电阻安装上。
3、让调试更灵活
利用0Ω电阻可以使电路调试更灵活。用0欧姆电阻的方便之处就是它很容易拆卸,拆卸下来可以换其他的器件代替以观察最终的效果进行对比。
比如,PCB板上设计有低通滤波器,如果发现最终不需要或者一开始调试的时候没时间调试低通滤波器,但又必须让信号流通过去,可以用0Ω电阻来代替原来设计中的电阻/电感,而不安装电容。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时,以0Ω电阻代替,预留各种可能性,然后在实际调试中确定参数后,再选择具体数值的元器件替代,进而让我们的调试更灵活。
4、方便测试电流
设计电路时通常对电流有一定的要求,调试时测某部分电路的电流时,往往会非常麻烦,需要将原有PCB板断开再进行测量。这时,我们可以巧用0Ω电阻来测量电流。
首先在测量回路的待测区域放置一颗0Ω电阻;然后在需要测量电流时,去掉0Ω电阻,并将万用表串接到电路中,即分别把表笔放置在0Ω电阻的两个焊盘上,此时就可以测量出回路的电流;最后,测量完毕后再将0Ω电阻安装回去。
5、用于单点接地
0Ω电阻可用于信号完整性的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单点连接。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而且,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因此,用0Ω电阻进行单点接地是非常有必要的。
结语
所以,0Ω电阻的用处可大了,如果学会灵活应用好它,可以极大地方便PCB板的设计和调试,很多让你头疼的PCB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华秋电路作为国内高可靠的多层板制造商,不仅能生产高至32层的PCB硬板,还提供高品质FPC制造服务。无论是单层/双面/多层(高至6层)FPC,华秋均能制造生产。此外,华秋还能提供高难度的软硬结合板和包含盲埋孔的HDI型软硬结合板(高至20层),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