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基于国民技术N32L406系列MCU的世平BMS主控解决方案

楼主(2023-04-25):
#技术资源#
基于国民技术N32L406系列MCU的世平BMS主控解决方案

BMS是锂电池保护板,又叫锂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Management System。BMS是对电池进行管理的系统,通常具有测量电压电流的功能,防止电池过充、过放、过温、欠温等异常状况出现。BMS通过对单节电池均衡处理,以及对电池容量和健康状态进行预测,延长使用寿命,提高电池利用率。

大联大世平集团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保护系统BMS,推出基于国民技术 N32L406系列MCU的解决方案。此方案采用上板+下板的结合方式。上板搭载的是N32L406系列MCU芯片以及CAN、UART接口,下板搭载电池组监控和保护IC,MOSFET驱动控制芯片以及均衡电路、充放电控制电路、温度采集电路等。

世平电动车BMS方案特点
( 1 ) 支持11~16串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
( 2 ) 持续放电电流:20A左右;
( 3 ) 电池电压采样ADC的精度为14位,测量范围在2.3V到4.3V之间测量,准确度为±7mV;
( 4 ) 温度采样ADC的精度为14位,准确度为±1℃;
( 5 ) 充放电电流ADC的精度为16位,准确度:±150µV@(-100mV~100mV), ±300µV@(-160mV~160mV);
( 6 ) 支持:过压/欠压保护、高/低温保护、断路保护、过流保护;
( 7 ) 支持高边保护;
( 8 ) 电池一致性管理:BMS采集单体电压信息、采用被动均衡方式使电池达到一致性;
( 9 ) 支持串口通讯、CAN通讯。
主控方案

世平BMS方案主控采用的是国民技术N32L406系列MCU,该芯片采用高性能32 ARM Cortex-M4内核 ,最高工作主频64MHz,支持浮点运算和DSP指令,集成高达128KB嵌入式加密Flash,最大24KB SRAM、集成丰富的高性能模拟器件,丰富的I/O端口和多种外设,内置一个内部高速AHB总线, 两个低速外设时钟总线APB及总线矩阵。
N32L406系列MCU芯片主要特性:
低功耗:动态功耗60uA/MHz, STOP2停机模式功耗小于3uA
大容量存储:高达128KB 加密Flash,支持固件备份升级;
包含1个12 位的ADC,支持差分采样;
包含1个12位的DAC,采样速度高达1Msps;
5个通用定时器、2个高级定时器、2个基本定时器、1个低功耗定时器;
接口资源丰富:2个I2C接口、2个SPI/I2S接口和5个U(S)ART接口;
1个CAN 2.0A/B接口,支持CAN总线通信;
内置多个密码算法硬件加速引擎。
致电17688891876或邮件咨询jarvan.zhang@wpi-group.com联系大联大世平集团张经理,可获得世平BMS解决方案更多详细信息。

网友A:
低功耗,加密算法,CAN通讯,高速ADC
不选这款,还想选哪款啊

网友B:
BMS是对串联锂电池组的充放电保护;在充满电时能保证各单体电池之间的电压差异小于设定值(一般±20mV),实现电池组各单体电池的均充,有效地改善了串联充电方式下的充电效果

网友C:
BMS可检测电池组中各个单体电池的过压、欠压、过流、短路、过温状态

网友D:
现在汽车上各电子模块都是用MCU控制吗?

网友E:
AFE模拟前端芯片就基本代表了这个BMS的一个系统框架了

网友F:
BMS就好似电池的脑部,收发电池和外部每个端口的信息,深入分析和加工处理信息后,并传出执行工作命令

网友G:
BMS电池管理系统单元包括BMS电池管理系统、控制模组、显示模组、无线通信模组、电气设备、用于为电气设备供电的电池组以及用于采集电池组的电池信息的采集模组

网友H:
电池管理系统可以根据监测到的信息对电池系统的状态进行深层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