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供电cw32f030c8t6无法烧录

楼主:
cw32f030c8t6,3.3V供电正常下载,改为5V供电,jlink,stlink,cmsr-dp下载,都不行。然后所有外设芯片,全部都去掉了,也都不行,测量了RST电压,都正常,请问下什原因,我已经查了2天了,还没解决

网友A(2023-04-29):
你把MCU改为5V供电,那你要确定你的jlink,stlink,cmsr-dp是否支持5V的IO电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