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D吸收电路和单二极管吸收电路区别

楼主(2023-04-25):
(无正文)

网友A:
单从图片来看,这个应该是继电器线圈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单二极管是慢衰减模式,电流复位时间比较长。
在不考虑动作速度的时候就用单个二极管就可以。

需要考虑速度的时候,要用用RCD模式,或者全桥模式。

网友C:
单二极管是电感的阻尼二极管,用于继电器线圈消除线圈电感过冲高压很有效。
电感RCD吸收回路一般用于频率1kHz~1MHz的PWM(DC-DC电源、电机变频调速,等)驱动。单阻尼二极管一般是不适合用于这种PWM场合的,否则,过阻尼导致PWM幅度衰减过大,几乎无法输出PWM波形。

网友D:
用了二极管,则为直流电驱动的继电器,不需要C,只要二极管或二极管+电阻。
只并二极管,则放电时间长,并二极管+电阻则放电时间短,电阻越大,时间越短,但反电动势越高。

网友E:
一般用RC即可。不想费神设计实验,偷懒就用上二极管了

楼主:
我这个电路是200KHZ PWM控制MOS开关,单加二极管确实可以抑制掉MOS管D极电压,但是二极管发烫严重。加RCD后二极管就不发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