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信号超过15V就会失真是怎么回事啊,大哥们!!!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3-04-25):
如图

网友A(点评):
改进:断开R4右端; 将R4右端重新连接到R8左端,即节点5. 不用增加电容C5、C6。输出信号波形失真会大幅减小。

网友B:
把扩流的三极管换成达林顿试试。

网友C:
假如断开D1,只看R6、Q1,假设Q1放大倍数100,那么它们等效为10K/100=约100欧电阻,你看负载能分到多少电压?
建议减小R6、R7或按楼上说的来。
另外,输出端没有反馈,也会造成失真。(从17到5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网友D:
R6,R7 改成1K ohm

网友E:
我怎么建了一个仿真,没有失真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建了一个仿真,没有失真呢?

你的图纸不一样,负载电阻10k,原图纸80ohm

网友E:
改变负载的话,把二极管加上加速电容变OK了。

楼主(点评):
您好,我这里仿真没有任何问题呢,是实物的时候存在这个问题呢,我看了下84的数据书册,他有电压摆幅,是供电电压-7,应该是这个问题呢。另外,您这里提出来的加速电容的作用是啥呀?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加速电容的意思,是因为二极管的特性,在交流信号上会产生交越失真(导通与截止时),加速电容是补偿这个失真的。 你可以放大仿真输出的波形,看过零点的波形,没有加速电容时,它不能组成顺滑的弧线(即指正负半周交越的位置,会产生一个迟滞的交会点)。加速补偿就是指的这段补偿。

网友F(点评):
你用的二极管是4001,属于整流二极管,低频的,改用开关二极管4148

网友G:
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H:

旁路电容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