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计算机网络通信的TCP/ip协议

楼主(2023-04-25):
计算机网络通信的TCP/ip协议

计算机网络地址的定义:
      计算机网络地址通常由网络ip地址和掩码标识,掩码表示那些部分表示网络,那些部分表示网络上的地址。当前热门IP技术包括:IP电话,IP视频,IP交换,IP网络。
ip地址的解释:
       ip地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每个主机在网络上具有唯一的IP标识,标识网络节点的地址(可简单理解为邮政编码),任何网络硬件厂家产品只要遵循ip协议就能在因特网上实现互联互通。ip地址编址方案包括IP地址空间的A,B,C,D,E,五类,其中A,B,C是基本类,D,E是多播和保留使用。在网络中支持对ipv4(32位)和ipv6地址(128位)。

      共有地址:public address由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负责注册分配的全球唯一地址,将ip地址分配给申请用户,用户通过该地址直接上网。
      私有地址:private address属于非注册地址,由专业机构组织内部使用。可以使用nat地址转换为公网地址。
IP地址版本:
     IP地址的版本分为IPv4地址和IPv6地址,当前INTernet协议正在由IPV4过度到IPV6,原因是随着当前越来越多的网络设备接入网络,当前IPV4协议没有足够地址满足公网地址段的需求。ipv6的优势在于1,ipv6具有更大的地址空间.2,ipv6具有更小的路由表。3,ipv6增加了组播支持和对流的支持控制。4,IPV6中加入了对自动配置auto configuration的支持,针对DHCP协议的扩展和改进。5,ipv6提高了网络服务质量水平,具有更高的安全性。6,IPV6支持即插即用和移动性。
TCP/ip模型:
     tcp/ip协议模型(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internet protocol)是计算机网络的核心协议包括四个层次,分别是应用层(Application Layer)、传输层(Transport Layer)、网络层(Internet Layer,或称网际层)和网络接口层(Network Interface Layer,或称数据链路层),在网络中与osi模型对应关系。所有的TCP,udp,imcp和igmp数据都以ip数据格式传输。

     在tcp/ip模型四层结构中,应用层包括HTTP,ftp等协议。在传输层,包括了TCp和UDP协议,在网络层,IP协议负责对数据加上IP地址和其他数据确定传输目标。在链路层,通过对数据添加以太网协议,进行CRC编码,为最后数据传输做准备。

    以http协议为例的TCP/ip协议对数据入栈和出栈过程,在入栈过程中数据发送端对数据不断添加首部和尾部,添加传输信息。在出栈过程中,数据接受端不断拆除数据包首部和尾部,最终得到传输数据。

      TCP连接的三次握手:tcp协议提供可靠连接服务,连接通过三次握手初始化,三次握手的目的是同步连接双方的序列号和确认好并交换tcp窗口大小信息。

网友A:
基本概念懂了就可以做这个了。

实际应用的时候,复杂场景会串,问题可以慢慢的解决

网友B:
TCP/IP 是基于 TCP 和 IP 这两个最初的协议之上的不同的通信协议的大的集合

网络的第三层协议,第二层协议是mac

网友C:
TCPTCP 用于从应用程序到网络的数据传输控制

翻译为网络流量控制协议,用于网络ip流量控制

网友D:
TCP 负责在数据传送之前将它们分割为 IP 包,然后在它们到达的时候将它们重组。

网友E:
IP 负责计算机之间的通信。也负责在因特网上发送和接收数据包。

分为ipv4和ipv4协议

网友F:
TCP/IP协议族提供了点对点的连结机制,并且将传输数据帧的封装、寻址、传输、路由以及接收方式,都予以标准化

网友G: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了使网络应用更为普及,推出了OSI参考模型,即开放式系统互联模型

著名的网络7层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IP 负责计算机之间的通信。也负责在因特网上发送和接收数据包。

ipv4和ipv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