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

楼主(2023-04-25):
(无正文)

楼主:
是否温度传感器不准啦?

网友A(点评):
没有看到图片,有些电饭煲带气动开关,用以防止溢锅。

楼主:
我在考虑能否采用调光台灯的控制方式。来改变电饭煲的工作电压……?

网友B:
换电饭煲,

网友C:
这个不是功率变大了,功率也不会自动变大,而是温度传感器老化了。

网友C:
对于最简单的电饭煲,温度传感器是双金属结构,这个是标准件,可以买一个替换。理论上也可以调整一下,不过很麻烦,没有条件时需要反复调,对判断的要求也较高,不如直接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