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5.00元(功能说明)
拆个刷卡机

楼主(2023-04-25):
@21ic小喇叭 #申请原创#@21ic小可爱 @21小跑堂
四月份又要过去了,准备迎来五一小长假,趁着小闲的时候接着倒腾下。
今天来拆一个收款机,记得好像是2018年办理信用*时候送的,后来坏了没在使用。以前从来没拆过这玩意,这玩意涉及到金钱方面,在安全上应该会有很多加密的元器件。

首先整体一个红色设备,一共有15个按键,数字键,功能,取消,确认,清除,还有开机键,一块小屏幕,只能显示两行文字,屏幕左边两颗LED,红绿色,显示交易数据是否成功。

背部一个APP的二维码,使用的时候需要下载APP,绑定相关银**,才能激活设备,然后刷卡的钱会扣几个百分点的手续费,钱才会到你银**里。

拆开后,一块主板,背部一个NFC天线,一块电池,还有两个防拆触点。主板这边,顶上是刷卡读取磁条信息的,往下是读取银**芯片的,底部还有一颗3V的电池。

NFC用来读取银**信息,不用插卡或者刷卡,直接触碰就可以。

中间两个按键,对应主板上两个触点。

电池是一颗3.7V210毫安时。记得当时可以用很久,一两个月都还有电,屏幕不是彩屏,耗电很低。

整块PCB板比较精致,左上角为通讯部分,这个只能蓝牙通讯,没有WiFi功能,读卡部分,右下角两个触点,检测卡的插入。

通讯的这颗芯片,丝印TL9RG2S2,应该负责蓝牙数据的传输。顶部有个蓝牙天线。

主控芯片型号THM3100是一颗紫光的读卡机具芯片。

左边这颗也是来自紫光的THM3070,具体参数在图片

除了3.7V锂电电池,还有一颗纽扣电池,应该是记录一些存储信息。

刷卡的磁头,感觉跟录音机那种差不多,可以读取银**磁条信息。因为需要长时间来回刷动,所以固定磁头的螺丝都是用铜的下沉螺母,防止松动。

蜂鸣器,旁边防拆触点,NFC与电源,并没有使用接口,是直接焊接在主板。

屏幕这边,只有按键跟屏幕,还有仨触点,按键用的金属弹片,像是之前老人机用的那种。

屏幕拆下来,也有这种防拆开关,屏幕的排线是用接口固定。

整体拆解就是这些玩意了,一共用了6颗防拆开关,我个人理解的是这些开关在设备安装结束后,刷入程序,使机壳与PCB电路之间产生导通,使电路板防篡改电路导通,当机壳被拆解时,防拆开关使电路断开,触发防拆程序,启动防篡改程序,来保护个人信息的泄露。按照这个推理,我这个设备已经绑定银**信息,因为我个人拆解了,所以里面的所有信息都已经清楚,或者不能读取了。
这只是一个最普通的收款机,可见那种带屏幕的,或者可以打印小票的收款机,肯定会有更多的安全措施。

好了,就这样吧,五一放假回来再找找别的可以拆解的小玩意一起分享。

又一个打卡机h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