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电后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26):
有人装了几台设备。其中有一台开机后触摸屏一直在闪。查了下供电,5.04V非常稳定。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谢谢!

这种得问液晶屏厂家了。

网友A:
遇到过一个 迪文的屏幕闪烁,实际是按压后VCC与GND短路   (后期排查是 焊线导致排针烧穿背胶,与后面的屏蔽罩在按压的时候短路)

网友B(2023-05-29):
把屏换其他主板上试试
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B:
背光电路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