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屏蔽线相关讨论

楼主(2023-04-26):
1.问下大家屏蔽线是如何起到屏蔽作用的?
2.里面的金属编织网接在哪里?
3.编织金属网是2端都要接线吗?还是接一端悬空一端?

网友A(点评):
要接地的 大哥

网友B:
答:
1. 电磁屏蔽工作原理参考:教科书,百度、或ChartGPT;
2. 里面的金属编织网接地GND、如:低阻抗大面积金属,如机壳;
3. 屏蔽线的编织金属网通常是一端接地、信号或电源回路有独立的地线;但高频同轴电缆需要传输信号,需要2端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
1. 电磁屏蔽工作原理参考:教科书,百度、或ChartGPT;
2. 里面的金属编织网接地GND、如:低阻抗大面 ...

多谢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D:
了解下电磁波在空气种怎么传播

网友E:
屏蔽线必须双端接地才有效果

网友F:
屏蔽层的原理就是电磁感应能量被优先引导入地,这样芯线感应到的能量就会大幅降低。

网友F:
要想屏蔽有效,屏蔽层需要接地。至于两端接地还是一端接地,这个需要根据电路的具体情况来判别,两种情况都有。

网友G(2023-07-08):
引用 网友F:
要想屏蔽有效,屏蔽层需要接地。至于两端接地还是一端接地,这个需要根据电路的具体情况来判别,两种情况都 ...

如果两端都不接地,有没有屏蔽效果,可不可以起到法拉第笼的作用

网友F(点评):
那样是无效的,而法拉第笼可不是电磁屏蔽,注意基本概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两端都不接地,有没有屏蔽效果,可不可以起到法拉第笼的作用

这个接地指的是信号地?还是外壳(大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接地指的是信号地?还是外壳(大地)?

外壳

网友I:
两头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