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单片机与PC串口调试时,单片机收到的数据总是错误的?

楼主(2023-04-26):
单片机与PC串口调试时,单片机收到的数据总是错误的,波特率与串口通讯方式都一样,求解

网友A(2023-07-07):
错误的?一点规律都没有吗?

网友B:
你可以将码制改成HEX看看呢?也许是不支持ascii吧

网友C:
没遇到过啊,你只要波特率弄得一样,按理来说就没啥问题的

网友D:
你的单片机电路是不是按照官方设计的啊

网友E:
感觉是有干扰了吧,不然也不会这样的

网友F:
你的时钟晶振设计的对不对?和程序是不是对的上

网友G:
换一块板子试试吧,也许会好使

网友H:
数据总是错误啊?没有对的时候吗?

网友I:
PC串口调试一般需要起始位,截止位等等,这都有规定的

网友J:
你用的那款单片机啊?

网友K:
单片机和PC之间的串口通信使用相同的波特率

网友L:
发送端的串口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M:
可以通过减小单片机的发送速率或增加PC电脑的串口接收缓冲区大小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N:
检查单片机的串口接收程序是否正确实现。

网友O:
可以通过示波器测量单片机的波特率,并调整单片机的波特率与PC电脑保持一致。

网友M:
检查单片机和PC之间的串口通信参数,如数据位(通常为8位)、停止位(通常为1位或2位)和校验位(无校验、奇校验或偶校验)是否一致

网友P:
晶振性能较差,其频率很不稳定,导致波特率误差过大。

网友Q:
单片机发送数据的频率过高,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R:
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等软件来确认单片机的校验位,并调整单片机的校验位与PC电脑保持一致。

网友:
单片机的波特率与PC电脑的波特率不一致,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S:
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设置不正确:确保单片机和PC之间的串口通信使用相同的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设置。

网友T:
串口通信可能会受到噪声干扰,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U:
错误的话,一般还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V:
如果单片机没有足够的缓冲区来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就会发生数据丢失或覆盖

网友W:
正确地进行串口初始化、发送和接收操作。

网友X:
单片机和PC之间的串口通信使用相同的电平标准。

网友Y:
直接用示波器观察串口发出的数据,这是最容易发现问题的方法之一。

网友Z:
检查单片机的串口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引脚连接、电压供应等。确保硬件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AA:
单片机和电脑设置的波特率不一致。2

网友AB:
单片机的数据位数与PC电脑的数据位数不匹配,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C:
主循环转得太快,前一个数据还没发送完就 又填充新数值,这样很容易破坏发送的帧。

网友AD:
如果存在硬件问题,如串口连接不良、线路干扰等,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E:
如果波特率不匹配,单片机将会接收到错误的数据。

网友AF:
单片机使用TTL电平(0V表示逻辑低,5V表示逻辑高),而PC使用RS-232电平(-12V表示逻辑低,+12V表示逻辑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电平转换器将电平转换为兼容的标准。

网友AG:
很有可能是波特率没设对

网友AH:
确定波特率没有问题?把收到的数据打印出来看一下,是不是全部出错还是部分字节出错?

网友AI(2023-08-29):
电路是不是按照官方设计的

网友AJ:
数据总是错的,难道没有一个正确的时间吗?

网友AK:
你的微控制器电路是按照官方设计设计的吗

网友AL:
嵌入式发送数据的频率太高,大概致使数据传输毛病。

网友AH:
是全部错误,还是部分错误?有没有规律?

网友AM: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啊,你只要波特率弄得一样,按理来说就没啥问题的

是的

网友AN(2023-09-28):
可能是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AN:
可能需要考虑更换硬件设备(如串口线、串口适配器等)或升级/修改软件(如驱动程序、通信协议等)。

网友AO(2023-11-06):
PC机串口调试一般需要起始位、停止位等,这些都有规定

网友AP:
uart通讯大概会遭到噪声滋扰,致使数据毛病。

网友AQ(2023-12-08):
精确地举行uart初始化、发送以及接管操纵。

网友U:
单片机端用的什么接收方式?

网友AR:
晶振机能较差,其频率很不不乱,致使波特率偏差过大。

网友AS:
你用的是哪种微控制器?

网友AT(2024-01-11):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降低微控制器的发送速率或增加PC上串口接收缓冲区的大小来解决。

网友AU(2024-02-18):
如果不正确,通常说明波特率不正确。

网友AV(2024-03-28):
是不是频率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