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想问下,做小家电行业一般用什么mcu比较好呢,最好有点安全功能的

楼主(2023-04-26):
想问下,做小家电行业一般用什么mcu比较好呢,最好有点安全功能的

网友A:
芯圣就是专门做小家电MCU 的,可以具体去了解一下

网友B:
小家电行业成本控制很严格,一般都是用OTP型单片机。

网友C(2023-06-13):
小家电更看中成本吧

网友D:
成本是最重要的吧,别的都是次要的。

网友:
用国产的

网友E:
做小家电更看重的是成本吧,芯圣家的芯片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F(2024-07-31):
STM32F4系列:这是一款高性能的MCU,具有较高的运算能力,适合需要较复杂控制和计算的应用。它们通常提供硬件加密和安全功能,如硬件加密引擎。

推荐型号:STM32F407, STM32F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