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使用math.h函数库时候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3-04-26):
大部分单片机中的math.h库函数没有计算机PC的那种丰富,所以部分是没有的。
比如round函数就没有,四舍五入计算就要另辟蹊径。
你知道都有哪些方法实现吗?

楼主:
int round(float num) {
    int temp = (int)(num * 10.0);
    if(temp % 10 >= 5)
        return (int)(num + 1);
    else
        return (int)num;
}

网友A:
调用math.h如何操作

网友B:
math.h 中的很多函数会返回浮点类型的值,需要注意使用正确的数据类型来接收函数的返回值。

网友C:
在加了<math.h>的头文件是,编译时需要加什么

网友D:
某些函数可能对输入的参数有特定的要求,要注意输入的参数是否符合函数的要求

网友E:
在使用 math.h 函数库之前,应该确保已经引入了该头文件,可以使用 #include <math.h> 来引用。

网友F:
在使用 math.h 函数库进行数学计算时,需要认真检查代码,避免出现潜在的错误或异常情况。

网友B:
C语言里的math.h还有很多类似的都应该在什么时候用呢?

网友G:
感觉有时候这个头文件里边的函数对单片机的负担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H:
其实单片机c实现四舍五入的方法还是很多的

网友I:
紧紧取小数部分同0.5作比较 然后再做加一的计算也行

网友J:
四舍五入的算法还是有很多的  我们还是得用最节省资源的

网友K:
感觉是因为有些算法不能用在pc机上的计算方式 毕竟资源是不同的

网友L:
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 一个是数据类型 在一个可能就是函数体有可能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