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不同工作模式下支持的功能

楼主:
功能键:
• EN:该功能会在指定的模式下启用。
• DIS:该功能会在指定的模式下被禁用(时钟或电源门控),但该功能的配置会保留。
• OPT:该功能在指定的模式下是可选的,如果配置为启用,则保持启用状态。
• NS:该功能在指定的模式下不会自动禁用,但不受支持。
• OFF:该功能在指定的模式下会完全断电,不会保留任何配置信息。

网友A(2023-05-05):
MSPM0L的这个是创新点吗

网友B:
工作模式是什么??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C:
不同的工作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2023年的MCU市场注定不太平

网友D:
不同的工作模式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切换延迟和资源占用吗

网友E:
MSPM0L130x具有四种工作模式,可根据具体运行状态选择不同的功耗。

网友F:
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MSPM0L能够支持的具体功能可能有所不同,具体应该根据芯片型号和数据手册来查看。

网友G:
这个功能比较高端了。

网友H:
MSPM0L130x性能更高、功耗更低

网友I:
正常运行模式,支持各种IO口操作、定时器操作、ADC采样等常规处理器功能

网友J:
这个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K:
需要怎么配置同的工作模式

网友E:
MSPM0L功耗低,适合需要长时间待机的应用,支持唤醒中断或定时唤醒

网友L:
可以实现快速从休眠模式恢复,支持外部IO中断唤醒吗

网友M:
低功耗的最低可以降低到多少

网友N:
支持多种不同级别的睡眠模式吗

网友O:
MSPM0L130x相比如今的Cortex M0+产品有着更高的集成度,更优秀的功耗表现以及更好的价格优势

网友P:
单片机还能设置不同的模式吗

网友Q:
MSPM0L系列的事件路由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