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cortex m3 为什么不能跑操作系统

楼主(2023-04-26):
cortex m3 为什么不能跑操作系统

网友A:
现在谁还用m3 跑系统啊

网友B:
m1都可以跑

网友C:
可以跑啊,谁说不能跑系统了。

网友D:
你是听谁说的

网友E:
谁说不能跑操作系统了?

网友F:
可以跑操作系统啊,8051还可以的。

网友G:
能跑系统的啊 只不过m3是不是用的人比较少 所以能找到的例程就比较少呢

网友H:
M3肯定可以跑系统啊  大系统不好说  freerrtos肯定可以

网友I:
UCOS,RT-THREAD....基本上所有的实时操作系统都可以跑

网友J:
由于没有MMU,以及资源限制,不能跑LINUX,WINCE

网友K:
广义的说51都可以加系统...只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OS局限于WIN\LIN\UNIX等大型OS

网友L:
配置问题,目前只能跑 uC/OS-II,大点的系统跑不了。

网友M:
谁说不能跑了?可以跑得呀

网友N:
可以跑啊,STM32F1系列的就是M3的内核。

网友O:
你说的不会是Linux操作系统吧?

网友P(2023-07-07):
能跑啊,咋不能跑呢

网友Q:
可以用RTT或者FREE RTOS之类的都行

网友R:
你指的炒作系统是那个?linux这种啊?

网友S:
可能是因为存储或者性能不太行呗,跑操作系统属实吃力

网友T:
其实,现在MCU性能这么高,可以用其他的来跑系统的

网友U:
可以跑系统,之前可能操作系统不行,现在没啥问题了

网友V:
一般是可以跑操作系统的,而且M3内核的话,性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W:
你这个有点绝对了,跑高端的操作系统肯定不行,但是一些简单的是可以的

网友X:
现在操作系统可太多,而且适配的硬件也比较多了,M3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啦

网友Y:
这可不兴乱说哦,M3是能跑操作系统的

网友Z:
Cortex-M3处理器具有较低的功耗和较小的尺寸,适用于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AA:
Cortex-M3 微处理器可以运行各种类型的RTOS 系统,例如 FreeRTOS、eCos、μC/OS-II 等。

网友AB:
RTOS可以在Cortex-M3芯片上成功运行,并且可以进行任务调度、内存管理、中断处理、低功耗管理等功能。

网友AC:
ucos、freertos、RTOS等等都可以。

网友AD:
Cortex M3是一种微控制器,它可以运行操作系统

网友AE:
许多RTOS都提供了针对Cortex-M系列处理器的支持,例如FreeRTOS、uC/OS-II、embOS等。

网友AF:
Cortex-M3芯片是可以运行操作系统的,特别是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AG:
一般运行嵌入式操作系统或者不带操作系统。

网友AH:
选择适合的RTOS,并正确配置和编写代码,可以在Cortex-M3芯片上实现复杂的嵌入式系统功能。

网友AI:
可以运行linux?

网友AJ:
常见的RTOS,如FreeRTOS、uC/OS-II和CMSIS-RTOS等,都可以在Cortex-M3处理器上运行。

网友AK:
RTOS 系统的运行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需要提供合适的硬件资源、需要对任务进行合理的调度和管理等。

网友AL:
许多RTOS(实时操作系统)都支持Cortex-M3处理器。

网友AM:
Cortex-M3 微处理器可以运行RTOS 系统

网友AN:
Cortex-M3处理器是可以运行操作系统的,许多RTOS都支持该处理器

网友AO:
操作系统可以提供任务管理和调度、内存管理、文件系统等功能,从而简化嵌入式系统的开发

网友AP:
可以跑像freertos这种不需要内部MMU的实时操作系统啊

网友AQ:
uC/OS-II和uC/OS-III:这是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的两个版本。

网友AC:
不能跑操作系统(只能跑ucos2)

网友AR:
可能是因为存储或者性能不太行

网友AS:
Cortex-M3也可以运行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如μClinux。

网友AL:
Cortex-M3处理器可以支持实时操作系统(RTOS),如FreeRTOS和ThreadX等

网友AT:
可以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网友AU:
可以运行各种不同的操作系统,具体取决于Cortex-M3处理器的具体应用场景和所选用的操作系统。

网友AV:
FreeRTOS是一个小型、实时的操作系统内核,特别适用于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AW:
跑不了linux系统。

网友AX:
还有其他许多适用于Cortex-M3的实时操作系统和操作系统内核可供选择。

网友AK:
FreeRTOS可以运行的

网友AY:
Cortex-M3处理器的内存和计算能力有限,因此在选择操作系统时需要考虑操作系统的尺寸和性能需求,以确保操作系统能够在Cortex-M3处理器上稳定运行。

网友AZ:
Cortex-M3常用于运行实时操作系统,如FreeRTOS、uC/OS-II、ThreadX等

网友BA:
Cortex-M3还可以直接进行裸机编程,即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直接控制硬件。

网友BB:
RTOS专注于实时任务调度和响应,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BC:
选择合适的操作系统取决于具体的应用

网友BD:
要看跑什么系统,要跑Linux系统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E(2023-08-06):
谁说不能跑操作系统?只是不能跑Linux系统。

网友AP:
除了Linux系统不能跑,其它嵌入式操作系统都可以啊。

网友BF:
还有用M3的?

网友BG:
得看跑啥系统,小的可以

网友BH(2023-09-11):
你可以跑,但谁说你不能再跑了。

网友BI:
Cortex, m3是一个可以运行操作系统的微控制器

网友BJ:
它可以运行系统。

网友BE:
谁说的不可以跑操作系统?

网友BK:
引用 网友C:
可以跑啊,谁说不能跑系统了。

这个问题问得好,不错。

网友BL:
F103有很多啊

网友BM:
这个可以跑,只不过不能跑大型的操作系统。

网友BN:
因为Cortex M3是针对嵌入式系统设计的,其硬件资源(如内存、处理速度等)相对有限,不足以支持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如Linux)的运行。

网友BN:
不过,一些嵌入式操作系统(如FreeRTOS、ThreadX等)可以在Cortex M3上运行,这些系统可以充分利用Cortex M3的硬件资源,提供多任务调度、中断处理等功能,以满足嵌入式系统的需要。

网友BO:
Cortex-M3处理器功耗更低,体积更小,适用于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BP(2023-10-19):
可以跑操作系统的

网友BQ:
谁说他们不能再运行操作系统了?

网友O(2023-12-08):
UCOS、freeertos、rtos等等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BD:
你想跑什么操作系统?Linux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R:
很多小型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不是都可以跑的吗  ucos和freertos等

网友BS:
Cortex-M3处理器能够运行操作系统,许多RTOS都支持该处理器

网友M:
许多rtos(实时操作系统)支持Cortex-M3处理器。

网友BT:
cortex-m3芯片是可以运行操作系统的,分外是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BU(2024-01-11):
M3绝对可以运行这个系统。

网友BV(2024-02-18):
它可以运行8051的操作系统,仍然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