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181系列串口波特率误差计算

楼主(2023-04-26):
SWM181系列波特率的 UART 分频寄存器只能存整数,所以当分频值小数部分相对于整数部分比较大的时候,舍去的小数部分就会引入累积误差。
波特率误差计算公式:主频 / 16 / 115200[波特率] ;如果小数位仅仅是 0~2,那么误差较小,小数位大于 0~2,特别是大于 5,由于没有分频寄存器没有四舍五入,会产生较大误差。

网友A:
串口通信的波特率如何确定?

网友B:
UART通讯的波特率的误差范围有没有标准

网友C:
这要看单片机晶振频率,取波特率9600时误差比较大

网友D:
波特率是由时钟分频得来的。

网友E:
串口通信是不是很不稳定

网友D:
串口波特率误差通常由外部电路中晶体振荡器精度、串口芯片内部时钟精度、环境温度等因素引起。

网友F:
波特率已经相同了 为什么接收有差错?

网友G:
串口通信波特率应该用多少合适

网友H:
如果波特率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出现错误、丢失或重复等问题。

网友I:
如果需要保证稳定而准确的串口通信,可以优先选择高精度的晶体振荡器和串口芯片,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适的波特率补偿。

网友J:
用11.0592MHz晶振的原因,在波特率倍速时,最高可达到57600,误差率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通信的波特率如何确定?

应根据应用需求结合实际应用环境干扰进行具体数值的设定,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时,波特率越大传输速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波特率已经相同了 为什么接收有差错?

分析方法如下:优先比较发送端与接收端的UART配置是否一致,其次使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器件抓取UART通讯波形,查看波形是否失真,时序是否符合预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