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国产MCU之光 第50期 极海“芯”攻略,49篇APM32F107VC MINI开发板测评报告合集

楼主:
*阅读说明:排名不分先后,详细过程及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 测评1:
基本实现了一个具有XYZ轴和Rx(X旋转)、Ry(Y旋转),以及带有Button1~Button10共10颗按钮以及视觉头盔的USB游戏手柄。

  • 测评2:
极海的APM32F107VC是一款平替STM32F107VC的国产MCU。这一篇我们从搭建开发环境并且HelloWorld一下来体验下。

测试MCU的性能少不了跑个分,这里我们使用业界标准coremark来进行测试。

串口是嵌入式领域最常用的通讯方式,前面已经进行了printf重定向到串口的测试。但是没有分层设计,没有提供给应用层使用的串口收发接口。所以需要实现一套高效可移植的串口驱动。本篇以一个简单的实例演示其设计思想,不完善仅作思路分析演示。

在开发环境中会提供标准C库的实现,比如MDK的MicroLIB,IAR的DLAB等。
集成开发环境提供的库虽然针对嵌入式环境精简了,但是有时候还是很大,并且不能源码级别调试。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一个有源码的超级轻量级的标准输入输出函数库。这里就介绍一款xprintf。

本篇基于ADC采集模拟量信号,发送到PC端进行曲线显示,实现虚拟示波器的Demo。
过程:使用ADC1的通道0,PA0引脚。

为了方便开发,很多嵌入式平台潜入了脚本开发语言,比如MicroPython,很是方便,降低了门槛。还有一门优秀的脚本语言,LUA也适合移植到嵌入式平台中使用。这一篇就移植LUA进行体验。

  • 测评3:
完成了开发环境的构建,有了它后面的功能验证与程序开发就有了保障。

在没有其它显示器件的情况下,串口就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了,于是先对串口通信功能进行一下测试。

为了掌握开发板的使用,GPIO口是最好的入口。为此,外挂了一个LED模块来进行测试。测试LED模块所使用的引脚为PA5和PA6。

APM32F107所提供RTC与通常有一定的区别,只是一个秒计时器,并没有提供时分秒的寄存器及机制处理,为此在使用RTC时,只好借助于这个秒计时器在配上相应的变量和机制处理机制来实现电子时钟功能。

在APM32F107片内配有多通道的ADC模数转换器,通过它采集外部的模拟信号。

  • 测评4:
先来个简单地吧,点个灯,用的例程,只是把延时加长了一些。

板子上有个232,我正好有个USB转232,就搞个232通讯程序吧。我用的串口1。

今天搞了一下HT1621 。DA接PC0,WR接PC1,CS接PC2。

今天搞了一下TN9,TN9是红外测温模块。

今天搞了一下AD采集热敏电阻值。

今天搞了一下矩阵键盘。行线:PC0,PC1,PC2,PC3。列线:PA4,PA5,PA6,PA7。

今天搞了一下OLED。模拟I2C时序。PC0接SCL,PC1接SDA。

今天搞了一下AT24C04,模拟时序,串口一打印数值。

  • 测评5:
展示一下点灯的代码吧,非常简单,但是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环境搭建好了,程序可以运行了。

前段时间一直在做一个MAX31865+PT100的测试,在淘宝买了一个模块,调试了很久,一直没有调试通,昨天晚上在家的时候一直在找问题,终于在今天晚上完成了调试,所以写个分享和大家说一下进度。

  • 测评6:

本次使用RT-Thread的IIC驱动OLED屏幕,进行基本的字符串显示。

本篇文章将U8G2在MDK环境移植到APM32F107VCT6开发板,记录移植过程并通过OLED显示屏显示,OLED屏使用软件IIC的方式实现,OLED显示屏使用软件IIC跑也特别快,足够使用。

  • 测评7:
在基于APM32F107VCT6 MINI开发板的基础上搭建开发环境、完成基于MINI开发板的示例工程、结合项目中常用的外设ADC和DAC进行测试、对保证程序可靠运行的IWDT和WWDT进行熟悉和测试、对MCU内部自带的FLASH读、写、保护等功能进行熟悉和测试、最后完成MCU在实际项目中的IAP功能进行实现和测试。

在官方最新的APM32F10x_SDK_V1.8软件包中ADC实现了模拟看门狗、连续采样模式、DMA方式、双ADC单元采样、以及多通道扫描采样这几个示例功能,在DAC中实现了噪声波形和DAC输出电压,ADC再进行采样的功能……我们对照DAC_ADC的功能进行熟悉和测试……

看门狗是用来监测由软件错误引起的系统故障。片上一共有两个看门狗设备: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它们提高了安全性、使时间更加精确以及使用变得更加灵活。

本文我们来基于对MCU内部FLASH读、写、擦除这3个基础操作,结合XMODEM传输协议来完成一个简易的IAP应用程序升级功能……首先我们需要有2个工程,一个是BOOTLOADER工程,它的作用是XMODEM协议传输、FLASH数据写入、以及程序跳转运行;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工程,它是具体的应用……对不同的工程,我们需要有不同的配置……

  • 测评8:
向大家介绍一下APM32F107VCT6使用USB模拟键盘。
实现过程:USB开发方面的例程极海半导体官网有相关的例程,HIDKeyBoard是在HID例程修改而来的。

  • 测评9:
评测实现功能:
开机液晶显示相关信息。
可通过PC端串口发送数据到串口2,通过空闲中断判断完整帧,然后将接收到的完整帧数据显示在0.96寸的OLED液晶屏上。
接收数据过程中LED闪烁。

  • 测评10:
开箱,开发板插上USB接口上电,两个LED交替闪烁,说明开发板功能完好。

板上的外设目前只有两个LED灯,两个按键。所以我准备用这两个灯,结合GPIO、RTC、TIME、PWM来做一系列的点灯试验。

前面写了两篇帖子,在下载固件时遇到了一些问题,静下心来,认真学习了一下APM32F10x_SDK1.8这个软件包。

极海与RT-Thread合作,给AMP32F10x适配的BSP级的支持包。这次记录如何运行RT-Thead1、下载rtthrad原码包。

用rt-thread来驱动OLED。t-thread的在线包,提供了ssd1306的驱动程以及常见画点画线的的基本能力。

驱动OLED 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增加hs3003温湿度计的驱动,并显示到OLED上。

  • 测评11:
点灯是学习一款MCU的第一步,我们这款芯片也不例外,学会点灯就等于学会一切。下面我们就从点灯开始入手这个款MCU。

APM32F107VC是一款平替STM32F107VC的国产CU。下面开始介绍这款开发板的环境搭建。

我们就用例程USART_Interrupt来测评一下。

为了将生活中的温度、压力、光强、声音模拟信号送入数字设备进行处理,必须先将模拟信号转换为相对应的数字信号。能够将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的数字信号的器件就为模数转换器。对于MCU来说,ADC已成为MCU不可缺少的外设。

  • 测评12:
介绍这款开发板点亮LED具体细节与步骤。

本篇测评ADC和串口,利用串口打印出ADC的电压值。

  • 测评13:
介绍了APM32F107 coremark的移植过程。CoreMark是衡量嵌入式系统中微控制器性能的基准。

  • 测评14:

  • 测评15:
接了个WS2812 全彩的LED驱动了下,采用SPI +DMA方式,WS2812 也可以用IO口模拟的方式来驱动,比较灵活,MDK5 开发环境。

网友A(2023-05-27):
楼主讲的很详细,非常感谢楼主的讲解,mark一下,收藏学习,受教受教。

网友B:
安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烧录极海APM32F系列的单片机 ,工具强大,适合工程师用

网友C(2023-06-28):
mark记录一下,收藏一下方便以后来学习,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