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三通芯片 CH9143

楼主(2023-04-26):
这个三通芯片 CH9143是不是完全可以当个BLE的调试工具使用啊?其内部自带固件吧,还是需要自己写固件呢?

网友A:
对的,ch9143是内置固件的,无需二次开发。
作为从机,支持被蓝牙主机连接,作为主机只支持和9143或9140智能配对。

能分享一下CH9143的图纸吗

网友B:
CH9143是一款BLE/UART/USB三通芯片,实现蓝牙、USB接口和串口接口之间数据互传

网友C:
那是不是意味着通讯速度受制于最低速的通讯模式啊

网友D:
应该是不需要我们进行二次开发的 唯一不好的就是做主机的时候收到了限制

网友E:
现在市面上的三通芯片都是指的BLE/UART/USB这三种通讯方式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市面上的三通芯片都是指的BLE/UART/USB这三种通讯方式吗

我百度了一下 好像确实都是这三种通讯方式

网友G:
利用它的串口转蓝牙进行调试是吗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沁恒的芯片使用起来很方便快捷啊

网友I:
这个芯片是干嘛的?蓝牙芯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