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RISC-V内核芯片是否可以用jlink的加密方式加密

楼主(2023-04-26):
jlink上是有个读保护的,如果针对risc-v的话,是否可以采用这个jlink的读保护实现对芯片的固件保护啊?

网友A:
MCU在使用对应的工具下载的时候一般都可以设置使能代码的读保护,而且有的是不支持使用J-link进行下载的

网友B:
这个应该要看芯片厂家是否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C:
不支持jlink,OpenOCD可以设置读保护,厂家ISP工具也可以设置读保护